请教四轴250安装

楼主(2015-01-27):
各位高手,想装一个250的小四轴。有两个正向电机和两个反向电机,四轴的1、2、3、4分别是安装那种类型的电机(正向、反向)。谢谢!

网友A:
沙发 舒服
旋转方向与螺帽旋紧的方向相反 达到自紧的目的 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舒服
旋转方向与螺帽旋紧的方向相反 达到自紧的目的 不谢

谢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就是如图转向所示,螺帽反方向扭紧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如图转向所示,螺帽反方向扭紧就对了

网友C:
首先电机不是正向反向,而是正牙反牙,正牙的装正桨,逆时针转;反牙装反桨,就是带个r的那种,顺时针转。1,3号反牙,2,4号正牙。希望对和我一样的新手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机不是正向反向,而是正牙反牙,正牙的装正桨,逆时针转;反牙装反桨,就是带个r的那种,顺时针转。1 ...

谢谢!看了清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