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有谁能解决?

楼主(2015-01-27):
我的FPV真是多灾多难,先是图传发射机烧掉,换了一个,然后现在开机后就成了这样,OSD闪个不停,但视频是稳定的。我试过如果把飞控上的视频输入拔掉,光是osd输出,那就是稳定的,不闪了,我怀疑飞控的视频与OSD合成出问题了,有谁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OSD 和 视频 的制式是否一致?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 和 视频 的制式是否一致?查一下

怎么查?

网友A:
把OSD制式调成视频制式一致就行了

网友:
应该不是制式问题 如果是制式问题视频和叠加参数同时抖动的,我看你是只有叠加的参数在抖!这个应该OSD电路板有问题,看下OSD线路板有没有哪里器件虚焊或者哪里有压到什么过!!!

网友:
摄像头的原因 换个摄像头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不过我7个摄像头 轮流用  只有那一个摄像头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SD制式调成视频制式一致就行了

我用的是U2飞控,上面没有OSD制式选项,只有摄像头有选NTC和PAL的。

网友:
如果以前的发射是接在飞控上时烧掉的,那么这个飞控估计也很难幸免于难,返厂维修吧,多半是飞控OSD信号传输部分的电路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