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实在是搞不定尾翼震动了。。。求助!!!

楼主(2015-01-27):
为了调试尾翼震动原因,主旋翼全部拆掉,只留一根主轴。

症状如下:
1 把尾浆拆下,油门从0 - 100,不见任何震动。
2 把尾浆装上,油门15-25,剧烈震动。出现严重双桨,此时震动的吓人,25-50,双桨消失,轻微震动。,50 -  100,非常轻微的震动。

换了5片尾浆,状况都差不多。。实在是搞不定了,唉。求高手支招。

问题已经解决。。。。

他模型,尾旋翼主轴是弯的,我靠,我都没炸过,全新的一套总成。。。。。坑货啊。

网友:
好明显是尾桨害的震动!

网友:
尾桨做一下平衡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032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尾轴是否有弯,尾桨夹里面的螺丝是否有松动,八爪是否有弯变形,

网友:
楼主调试时注意安全,人不要和尾桨转动平面处在同一平面

网友:
看看尾轴弯了没

网友:
检查尾浆夹  尾中联变形,长度不准!
有次震动大解决不了,卡尺一量居然尾中联两头长度不对称,最后磨刀石把长的一头磨了,居然好了

网友:
买套新的吧,新手最好不要去折腾,冰人或者7075的都可以,一套300以内搞定,你那杂牌的会把你搞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