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9D如何设定混控

楼主(2015-01-27):
求:X9D如何设定混控,可以用一个三段开关,在开关往上位,伺服器依一定的速度正转,当开关中位就停止转动(不是回到伺服器中位),开关在下位时逆转

网友:
参照上图即可

网友:
箭头向下时,为负的125,无箭头时为零,箭头向上时,为正的125,通道可任选。

楼主:
我的X9D版本是2.0.13 .沒看到safety,只有看到override,請問是一樣嗎?我也嘗試這參數,當我切下開關時,會直接跳到預設的值.但並沒達到我想要的功能

楼主:
我再說清楚一點,開關在上位時當伺服器在 -125往125的方向移動,假如跑到80的位置時,我把開關撥到中位時,伺服器就會停在80的位置,開關在下位時則往反方向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