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级四冲配多大的三叶桨?

楼主(2015-01-27):
发动机说明书上写配13x8的两页桨,那如果是三叶桨是多少的?13X6的行不行?

网友:
桨功率 和直径成4次方关系,转速成3次方关系,螺距成1次方关系,和叶片数也应该是比例关系,但叶片数越多,越容易对后桨的气流造成影响,使效率降低。

网友:
都说桨叶多,等效直径就可以缩短。
究竟缩短多少呢?
今天找到了一个等效公式。

DN是N叶桨的等效直径,D2是两叶桨的直径,Bn是多叶桨的叶数。
三叶桨是两叶桨的0.904倍,四叶桨是两叶桨的0.841倍。

网友:
都说桨叶多,等效直径就可以缩短。
究竟缩短多少呢?
今天找到了一个等效公式。

DN是N叶桨的等效直径,D2是两叶桨的直径,Bn是多叶桨的叶数。
三叶桨是两叶桨的0.904倍,四叶桨是两叶桨的0.841倍。
也就是说可以是11X7或12X6个人意见啊,也没见官方转换数据

网友:
这是计算公式

网友(2015-11-15):
应该是12寸

网友A(2015-12-26):
公式非常有用,感谢分享,顺便问一下资料来源和依据!?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A:
公式非常有用,感谢分享,顺便问一下资料来源和依据!?

公式来源也是找的,一般说两叶变三叶桨最简单就是减二加二,直径减二螺距加二,以两叶13X8为例,变三叶就是11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