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四轴,安装miniAPM

楼主(2015-01-27):
LM 280机架到了,安装好之后发现个问题,电调线和飞控不好连接啊!要改插头,好麻烦的啊!

于是我就自己焊了个接头,洞洞板+插针,再打上热熔胶,然后热缩管套上,搞定!

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接上了。

给各个线套上绕线管。

将飞控安装到机架上。

安装好上板。

连接地面站,调好参数。

全部完工啦!APM可静可动,各个模式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暴爽啊!

网友:
期待精彩穿越视频

楼主:
加GPS是为了试试定点,还有自驾!玩穿越的时候肯定要卸掉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GPS是为了试试定点,还有自驾!玩穿越的时候肯定要卸掉滴。。。

这个高级,可以专门用来给老婆送饭了!

然后自动回家着陆!

网友:
期待视频和使用效果!

网友:
电工操作不错

网友B:
脚架设计的不错啊

网友C:
就想问问,红色的单头电机是顺丝还是逆丝的?

网友D:
小鸡也用上了碳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级,可以专门用来给老婆送饭了!

然后自动回家着陆!

送饭,带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想问问,红色的单头电机是顺丝还是逆丝的?

我只知道红色的逆时针旋转,上正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也用上了碳浆

都说效果好,试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设计的不错啊

脚架这样扎实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红色的逆时针旋转,上正桨。

答非所问,谢谢

网友:
好手艺啊,  话说带GPS 穿越  不碍事吗?

楼主:
不懂啥叫顺丝啊

网友E:
这个脚架有单卖的吗

网友:
纠结MINIAPM的性能

网友F:
我给280装了雷讯家的pixhack。
太沉了。只能飞10分钟。

最喜欢APM系列对6通道的即时平滑调参。
飞机感度随时可调,动静总相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脚架有单卖的吗

关键这个脚架要能装到你飞机上啊!

楼主:
感觉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给280装了雷讯家的pixhack。
太沉了。只能飞10分钟。

嗯,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这个脚架要能装到你飞机上啊!

办法应该是会有的

网友G(2015-02-26):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 mini apm的供电能用普通apm的电压模块吗?还有您装了gps和mini osd吗?接线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 mini apm的供电能用普通apm的电压模块吗?还有您装了gps和mini osd吗?接线是怎么处 ...

可以使用电流电压传感器供电,gps接上去了啊。mini osd没接,正准备接上去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电流电压传感器供电,gps接上去了啊。mini osd没接,正准备接上去的呢。

淘宝卖电流电压传感器的都说不能直接给mini apm供电,要买他们家的才行。……一群JS。gps的话是自己改的线吗,罗盘的地线和电压线要不要接啊?
还有mini apm除了gps接口不一样外,其他接口有变动吗?
问题有点多,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卖电流电压传感器的都说不能直接给mini apm供电,要买他们家的才行。……一群JS。gps的话是自己改的 ...

这个直接看图啊,设计图上都有的。把线按照mini apm的图接就可以了。

网友H:
那么多线穿的时候随便碰掉一根

这机架 apm ?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多线穿的时候随便碰掉一根

这机架 apm ?还是算了吧~

这机架 mini APM飞的很好的啊!

网友I:
赞啊,我也买了一套miniapm准备放在我的2号小鸡鸡上。想问下miniapm穿越飞行的手感怎么样?会不会太稳而有些迟钝?

网友:
cc3d好难飞 还是apm好

网友:
这个比CC3D靠谱,省下来买桨的钱都够买个APM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啊,我也买了一套miniapm准备放在我的2号小鸡鸡上。想问下miniapm穿越飞行的手感怎么样?会不会太稳而有 ...

apm有灵活模式的,或者自己改下参数就灵活了。

网友J:
想询问一下,如果用电流传感器来给miniAPM供电,电调和APM的连线是不是就只需要接信号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询问一下,如果用电流传感器来给miniAPM供电,电调和APM的连线是不是就只需要接信号线了?

需要信号线和地线,地线不能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需要信号线和地线,地线不能少。

我试了下 只接信号线没有问题。不接地线会有啥问题吗?我理解,地线是给电源用的。

网友:
看着不错,我没有接触过APM,好像调整软件是中文的?

网友(2015-03-29):
引用 楼主:
需要信号线和地线,地线不能少。

不需要,只要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
想问一下LZ飞机的重量和续航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信号线和地线,地线不能少。

楼主可否给一下你的APM和GPS的某宝连接

网友(2015-05-02):
乖乖,这个桨也是碳纤的么?

网友:
脚架不错,自己切的我也想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试了下 只接信号线没有问题。不接地线会有啥问题吗?我理解,地线是给电源用的。

不需要接地,都是一个块电池供电,本来就是共地的。我用APM都是把另外两根线剪掉减重

网友(2015-08-09):
我都刚买了个miniapm,想问如何链接电机出来的四个电调,我的是电调不供电的,

网友:
能提供个qq吗?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2015-09-17):
求布线图

网友:
楼主透露下这个桨的规格,貌似是碳纤的吧

网友:
最普通的280架子,脚架能装上吗?

网友:
反正飞手动,一个样

网友K:
你这个脚架那里弄的,给个连接和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脚架那里弄的,给个连接和照片

找靓马航空科技雕刻的啊。

网友:
各位大神求个不过期的CC3D调试工具,谢谢了有的发邮箱527584944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