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求助潜艇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5-01-27):
各位玩潜艇的朋友,有礼了!新手以前主要玩船模,用的福斯2.4G,2通道枪控,可靠耐用。后来想发展潜艇模型,网上学习了下,买了FM35的冠丽遥控器,4通的,今天下水试验下可是这货稳定性实在太差,不下水还好,一下水就自己抽疯。。。还有就是开着室内空调好像对这货也有影响(脆弱又奇葩)。。。
请给推荐个用着好的遥控器,谢谢!

备注:我是做冲潜,在艇身内部做了密封舱,为了使信号好,我把FM35接收放在密封舱内,天线放在密封舱的外部,艇身的内部,直接泡水,这样做是否可行?如果使用2.4G的天地飞板控,用一根细钢丝从指挥塔围壳穿入,直达艇身内部,可否起到将信号引入的效果(计划只下潜几十公分,水太混,潜深了也无意义)?

今天配重没搞好,风浪大,改天上照片,
多谢!

网友A:
细钢丝不靠谱。好点的72m控,水下一米以内还是没问题的,我觉得还是这个控功率小了。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FM35的冠丽遥控器,垃圾的很。准备换天地飞FM-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钢丝不靠谱。好点的72m控,水下一米以内还是没问题的,我觉得还是这个控功率小了。

谢谢指导,我昨天买了天地飞2.4G,  打算先试试水面航行潜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FM35的冠丽遥控器,垃圾的很。准备换天地飞FM-6A

同病相怜。。。
我也看了你说的这款天地飞FM6A,
考虑再三,还是买了个2.4G的,在路上。。。

网友C:
天地飞的,艾特的也行

网友D:
我是用富斯9改的,然后可上 JR和FUTABA 35M高频头。这些天比较忙,还没弄完,到时候看效果。

网友E:
2.4G穿水能力比较差,跟遥控器有点关系,但是总体效果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的,艾特的也行

谢谢少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富斯9改的,然后可上 JR和FUTABA 35M高频头。这些天比较忙,还没弄完,到时候看效果。

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穿水能力比较差,跟遥控器有点关系,但是总体效果都不好,

恩,谢谢,我打算先玩水面航行,因为清澈水面是在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病相怜。。。
我也看了你说的这款天地飞FM6A,
考虑再三,还是买了个2.4G的,在路上。。。

你好,我这有鲣鱼潜艇的套材,还有开发好的密封舱内部隔板,可以便宜出售   qq 910221532

网友:
红外线遥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