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解答!谢谢!

楼主(2015-01-27):
我最近入了mcpx…但是手里唯一的控是d10…请问刷什么固件可以飞mcpx…谢谢!

楼主:
晕…木有人来?

网友:
论坛都是刷SUV的固件比较多!可是我没有刷SUV的固件(没找到suv的固件)我是D8所以刷的对岸开发的固件用着还行。和楼主一样因为买了MCPX才刷控的.
http://www.rctw.net/thread-238042-1-1.html(听说发对岸的网址会被51屏蔽不知真假)

网友A:
刷过deviation的devo10-v3.1.zip。可正常飞。制式选DSM2就行,deviation的参数要自己琢磨几天,也可用网友现成的models。操作反正不太简单。这个网上大把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过deviation的devo10-v3.1.zip。可正常飞。制式选DSM2就行,deviation的参数要自己琢磨几天,也可用网友 ...

请问,大家说的G固件如何?能不能飞mcpx?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说的G固件如何?能不能飞mcpx?谢谢!

d10还是刷suv的

网友A:
刚看了一下贴子,发现兄弟是刚刚被忽悠进来的,MCPX是小众型,开销比较大的。改装件倒很多,但那价钱就。。。。而且改着改着性能反下降,还不如原厂件。都不太敢飞了。以后就会怀念那华坑大炸一次只要6元舵齿的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贴子,发现兄弟是刚刚被忽悠进来的,MCPX是小众型,开销比较大的。改装件倒很多,但那价钱就。。 ...

刚收了一台无刷,碳纤机架的mcpx…600…感觉还是比较划算的!不会被忽悠了吧…我把原来的mini cp出了!就在刚刚!

网友:
哥们,我也是mini cp  mcpx都玩      没必要出掉mini cp   mcpx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两款小鸡鸡手感完全不是一码事     两款都可以留着练习用

网友:
另外,你玩小鸡的话   d10建议你刷suv  的3.5.3版本   好不好用只有用了才知道哦        具体的可以使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非SUV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贴子,发现兄弟是刚刚被忽悠进来的,MCPX是小众型,开销比较大的。改装件倒很多,但那价钱就。。 ...

难道我就是忽悠楼主的那个人?话说我真的没觉得是忽悠了楼主。配件有驰援的可通用,维护价格如何,有玩就知道哈,若是追求极致改装,那自然是个无底洞,看怎么玩,不可一杆打死一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