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实用的使用多旋翼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27):
维护注意事项:
1.调试飞行器时一定确保螺旋桨不在电机上。
2.电池长期不用应放电到单片电压3.8V左右,否则会极大的影响电池的寿命。
3.锂电池充电单片不能超过4.2V,切忌过度充电(一般充电器有保护功能),否则会有爆炸的危险。
4.不要短接电池,不要用尖锐物品刺破电池,有爆炸危险。
5.锂电池不能过度放电,一般放电到单片3.6V左右,过度放电会极大影响电池寿命。
6.充电时注意充电电流的大小,切不可超过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负责有爆炸危险。
7.锂电池储存要远离易燃物。
飞行前准备:
1.确认已经熟悉了安全事项和基本操作说明。
2.清理飞行场地,注意周边环境(请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铁路、公路、高压线、监狱附近、机场附近等敏感场地或有雷达站、微波中继、无线通讯等干扰源的场地飞行)。
3.检查确认没有松动的螺丝和螺母,检查确人各连杆控制环节没有松旷间隙,重点检查确认电机座上螺丝没有松动。
4.检查确认桨叶没有损坏或磨损,尤其靠近大桨夹处,若有发白长纹,则有射桨危险。
5.检查插头处是否有虚焊,接触不良等现象。布线合理,不会干扰其gps图传等信号。
6.检查确定桨叶已配重妥当。
7.检查发射机、接收机、等设备各电量是否足够。
8.准备起飞,检查遥控器各通道在相应位置,模型选择为对应模型,各参数正确,油门位于最低处,打开遥控器。
9.接通动力电,检查接收机和发射机是否对频成功,确认飞行模式。
10.连接地面站,检查各参数是否有异常。
11.与上一次飞行场地有较大变动时,建议起飞前重新校准磁场。
12.一般情况下建议至少搜到6颗卫星后再起飞。
飞行中:
1.飞手应时刻清楚飞行器的姿态、飞行时间、位置和它的状态。
2.确保飞行器和人员处于安全距离,否则调整或降落。
3.确保飞行器电量足够其返航及安全降落。
4.若远距离或超视距操作,监控人员密切监视地面站中飞行器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电池电压、卫星数量等信息,并及时告知飞控手电池电压、飞行高度等信息或其他意外情况。
5.若出现飞行中丢失卫星导致飞行器失控现象发生时,切换飞行模式可重新获得飞行器的控制权,尽快降落。
6.飞行器远距离丢失其姿态信息时,保持冷静,可通过轻微调整摇杆观察其移动方向重新清楚其姿态。
7.自动返航是一项保障功能,由于其返航成功与否设计因素较多,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一般不主动使用,只做为飞行器安全的额外保障。
8.若飞行器发生较大故障,要首先确保人员安全。
飞行结束后:
1.飞行器降落后,确保遥控器已锁定,先切断接受端的各类电源,再切断飞射端的电源。
2.电量检查,飞行器检查,机载设备检查。
3.相关设备放置得当。

楼主:
为了使每次飞行任务更有安全保障
结合模友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下
分享给大家
有错误或者不全面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网友A:
辛苦了   都是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   都是经验之谈

多谢鼓励,一下午总结的

网友B:
必须顶,或当作起飞前必备口诀,,最好再浓缩下。。
现在谁去看这么多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顶,或当作起飞前必备口诀,,最好再浓缩下。。
现在谁去看这么多文字。。。 ...

没有耐心看的,肯定没有耐心记什么口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耐心看的,肯定没有耐心记什么口诀的

LZ是好人,这么多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好人,这么多提醒。

多谢鼓励

网友C:
不错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时刻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心中有这个理念 自然每个环节都会重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时刻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心中有这个理念 自然每个环节都会重视起来

是的 安全很重要

网友:
安全守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经验。感谢分享。。。。。

多谢鼓励

网友E:
很好的飞行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飞行规则!

应该还有不全面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   总结不出、年度总结

网友:
可以弄一个飞行记录器

网友:
学习了 安全第一

网友F:
3。6___3。7___3。8分别是锂电的百分之多少电流?

网友G:
前辈,晚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