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一个450四轴,请问下挂载是否合适!~

楼主(2015-01-27):
三合板机架。轴距450.

机架210克。

加电调 电机 飞控 GPS 桨等。重量在700克。

想挂载云台及狗。。云台160克。狗不知道多少克。 图传20克以内。

4000 - 5000电池起飞。

请问负重会不会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像。

电机朗宇X2212 1047桨。

还有就是,naza450的感度应该设置在大概什么样··

还望大侠们帮忙··

网友:
5000 3s大概400g,相机100多克,加一起大概就是1400克左右,建议至少2216级别的电机比较踏实

网友A:
狗74g,不超过1.5公斤就没啥问题,现在冬天,电机发热会小,但是电池记得保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74g,不超过1.5公斤就没啥问题,现在冬天,电机发热会小,但是电池记得保暖

冗余动力会不会不够?!~

网友:
450用2212电机动力不够的,会掉高度

网友:
我装过,油门60才能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冗余动力会不会不够?!~

没事,够了,这个起飞质量我飞过,没啥问题,动力再强你也用不到,除非玩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