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的返航高度

楼主(2015-01-27):
新手请教:在精灵一的调参软件中看到,返航高度默认是20米,而且无法修改。
请教各位大神,难道精灵一的返航高度只能是20米么?有没有修改的办法 啊?20米的返航高度很容易撞到障碍物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DJI没详细的讲解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調参內可以修改的,輸入新高度之後要再按回車鍵就能改到

网友:
是,没有,返航需要注意周围环境,然后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参內可以修改的,輸入新高度之後要再按回車鍵就能改到

请告知具体方法?
我在精灵1的调参软件里没看到修改返航高度的选项,只有默认的20米高度。
2V+的调参软件里可以修改,但是不能用在精灵1上。

网友B:
当时高度高于20米的将会持续那个高度返航,不到20米的升高到20米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高度高于20米的将会持续那个高度返航,不到20米的升高到20米返航

多谢指点,明白了,这下可以放心飞了

网友:
自反沒辦法設定高度!20m在一般狀況下已經足夠

网友C:
最新的固件能修改返航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固件能修改返航高度

你说的是V2飞控版本的吧?我的是V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