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APM出了点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27):
小弟APM2.8的飞控,天9的遥控器
在只插接收机连接线的情况下连接地面站虽然显示连接成功但是如图1所示,所有的数值显示为“0”。但是去掉接收机之后接地面站就一切正常。。这怎么破。。是不是因为APM 的供电出现问题了呢。求大神指点。

拔掉接收机

拔掉接收机

接上接收机

接上接收机

楼主:
脑洞大开,把问题解决了。。临时解决了。。希望起到参考作用。在全部参数表中ARMING_CHECK的数值从1调到-65(跳过遥控器检查)
希望各位大大提提自己的高见呢~、

好吧,,又挂了,,坐等大侠解决方案。。

网友:
買回2.6

网友:
不插接收机也可以,但是校正流程还是要的。

楼主:
如果在连接的时候用BEC给接收机来个电会不会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