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穿越小钢炮~~~~

楼主(2015-01-27):
上个帖子发错版块。。。。这两天搞了下细节,终于满意了,这机架应该是喜欢穿越的福音了,目测小炸应该无伤,明天换上6045小穿下~~~~~
报下配置:
机架:D280
动力:2204+12A
飞控:CC3D
图传:aomway+肥鲨蘑菇
电池:3s2200
带2200电池不带808总重550g
室内悬停2200电池设备全开,3.6报警就降落共10分钟。

网友:
看着好壮实,外形看着和那个禅的机架有点像。。。

网友A:
这一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套多少钱?

JJ 1000搞定

网友:
看了好久没下手

网友:
您好怎么会1000呢,我算图传显示器下来要多的多啊

网友B:
能够报下配置吗?谢谢

网友:
神魔的控啊,求详细配置啊

网友:
建议楼主把电机外露的电线塞进管内,1是安全2是美观

网友:
楼主机架给个提示

网友:
机架求关键词

网友:
真是漂亮 也准备装这个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报下配置吗?谢谢

光JJ 不带控和显示器
机架270
电机 310
电调 160
飞控 80
图传 220
sony700线CCD 80

网友C:
怎么你的CC3D的USB插口在侧面?弯针也向前?我的USB口怎么是在后面 弯针在侧面,插USB时非常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你的CC3D的USB插口在侧面?弯针也向前?我的USB口怎么是在后面 弯针在侧面,插USB时非常不方便。

Cc3d装的时候可以换方向的,以前有个帖子说过,你找找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架机机在飞行时,图传会不会闪屏?
我之前图传装在机机屁股后面,位置偏低,感觉是受
到机架和电池的高度影响,飞行中会有闪屏现象,严
重时会有短暂的信号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