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 悟 INSPLRE 1 问题,求教!

楼主(2015-01-27):
使用此款几天。
第一天使用三星平板,图传很卡,后来换IPAD MINI 2之后,问题解决,很顺畅,得出结论:平板硬件问题!

第一个问题:自动返航设置
设置飞机的起飞点为返航点,卫星满格,飞出去点自动返航,飞机不会上升到20M或者是设置好的高度,直接降落。
设置遥控点为返航点,飞出去点自动返航,飞机会成功返航。

第二个问题:自动返航续!!
如果自动返航不成功,那如果飞远了,突然断了遥控的信号,那不是他的自己下降,不返航?好怕怕的感觉啊!!

第三个问题:室内定位
昨天测试了室内定位,不能完全定位,就好像姿态模式一样,定高不定位,飞机是飘的,难道对室内环境很重要?
(室内光线充足,地板砖但是反光不强烈,有纹理)

网友A:
失控反航因該可設置原地降落!或者反航後降低吧!
室內定位說明書寫到確實會受地板材質影響穩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反航因該可設置原地降落!或者反航後降低吧!
室內定位說明書寫到確實會受地板材質影響穩定性

没看到失控返航在哪里设置原地降落和返航降低的!

看来现在的室内定位还不是很靠谱的。

网友B:
1.失控返航别随便用
2.我不知道inspire的光流传感器在哪里,不过如果是冲着地面方向的话那么平整的地面估计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C:
公司新到的悟在第一天试飞也炸了     还好只伤了一个桨。视觉定位还不是那么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失控返航别随便用
2.我不知道inspire的光流传感器在哪里,不过如果是冲着地面方向的话那么平整的地面估 ...

1不是随便用,我只是想知道他在失控状态下到底会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2他的传感器在机身正下方,和平整地面平行,一个摄像头,还有两个声波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新到的悟在第一天试飞也炸了     还好只伤了一个桨。视觉定位还不是那么靠谱啊。

是怎么炸的呢。说来分析下。

网友D:
自动返航的问题,应该是你对app的功能的理解有误。 gps信号良好的情况下 飞机起飞的时候会自动记录起飞点为返航点。 我估计你的控制方式是飞出去以后 再点app上的智能返航的按钮,然后选择第一个。 这个功能是把飞机当前位置记录为返航点,所以这时候你开自动返航就会原地降落了。  而当你选择遥控器位置为返航点的只能返航模式的时候,飞机自然也能正常追着遥控器回到你附近。所以问题2的担心是多余的。只要你不要把只能返航点设置成当前飞机的位置 就不会有你担心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返航的问题,应该是你对app的功能的理解有误。 gps信号良好的情况下 飞机起飞的时候会自动记录起飞点为 ...

你错了。我之前玩过精灵的,返航什么的我都很明白,起飞搜到卫星之后,自动记录返航点。飞出去可以直接回来
但是我的问题是,飞机搜到卫星时候,飞出去点自动返航,也是直接下降,起飞之前再次定位飞机当前位置为返航点,也是不成功的。所以我很担心。不信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E:
我在等机子,更加关心你说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等机子,更加关心你说的问题啊!

一起研究商讨啊!

网友F:
1) 我用iphone6+ 也是圖傅信號很卡,飛了5個電池, App死了4次(沒有閃退).  用ipad mini2 的話一直沒有問題. 很順, 沒有死機, 只閃退過一次.
2) 返航也是正常的, 按了後先升高到設定高度->回起飛點->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我用iphone6+ 也是圖傅信號很卡,飛了5個電池, App死了4次(沒有閃退).  用ipad mini2 的話一直沒有問題.  ...

那我要继续测试一下啦。返航现在有问题。

网友G:
我的返航也是正常, 我調的是120M高, 如果當時飛的高度是130M,
他會維持當時高度返航,

我用Ipad好像圖傳都沒什麼問題, iphone 6+也一樣,
但是只要有那麼一點遮擋(不是房子, 是樹之類的)就會出現不穩定,
另外光學定位從頭到屋我認為是個輔助,根本不可以依賴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返航也是正常, 我調的是120M高, 如果當時飛的高度是130M,
他會維持當時高度返航,

是啊,光学就是完全没什么用的。感觉。我试过。

网友H:
配置不够`会卡`图传太远`也会卡`建议设置成4M带宽降低图传清晰度提高信号~
1,自动返航别乱试,确实是失控后回来GPS认到的点自动降落,回来后你切姿态和GPS模式操控回来`不然他会自己降落
2,飞远了或者遥控断了,会现实失控,这时飞机是会自动返航回来了`一样,到自己能控制的时候就切姿态和GPS操控回来
3,视觉定位说是2米以下.就算你地面有纹理,飞太低或者环境太窄的话因为气流问题会很飘,建议空旷的地方,空旷有纹理的地方,是会悬停的,不是姿态的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配置不够`会卡`图传太远`也会卡`建议设置成4M带宽降低图传清晰度提高信号~
1,自动返航别乱试,确实是失控 ...

谢谢高手的指点!学习了!改天再试试宽敞地方的室内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我之前玩过精灵的,返航什么的我都很明白,起飞搜到卫星之后,自动记录返航点。飞出去可以直接回 ...

麻烦描述清楚些,感觉有点语无伦次。

网友I:
悟 有苹果的APP了?,,从哪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悟 有苹果的APP了?,,从哪里下?

0.9.2版本的APP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失控返航在哪里设置原地降落和返航降低的!

听说新版本的固件inspire如果距离返航点在20米以内的话会直接下降,如果离home点比较远则跟以前的返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听说新版本的固件inspire如果距离返航点在20米以内的话会直接下降,如果离home点比较远则跟以前的返航一 ...

当真是这样子啊。改天继续测试下。

网友K:
千万别用小悟的自动返航,保持在目视范围内飞行,真的不能飞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千万别用小悟的自动返航,保持在目视范围内飞行,真的不能飞太远。

兄弟说下你的所见所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下你的所见所闻呢!

也没啥见闻,只是知道小悟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小白们还是别飞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