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上电红蓝色灯亮一下就灭。。求助

楼主(2015-01-27):
APM2.5飞控,上电后红蓝色LED亮一下就灭了,GPS接口那里的绿色指示灯常亮黄色指示灯闪烁,飞机解不了锁,连不上电脑,求助。。。。。。

网友A:
应该就是 PP提到的电源问题,
另外供电就可以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 PP提到的电源问题,
另外供电就可以解决啊。

怎么改?

网友:
早期的问题,连接USB也把锂电池接上就可以,

网友B:
可能3.3v电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