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都朗宇X4110S都没有平衡泥吗?

楼主(2015-01-27):
新买的电机收到,发现一般电机上做动平衡的补土在这个电机上都没有,是我买到没做平衡的电机,还是4110出厂标准高?

网友:
标准高就能消除动平衡么。。。别太天真了。应该是为了省人工就把这道工序省掉了。一分钱一分货嘛,其实电机平衡也不太影响飞行质量。

网友:
朗宇的其实有,不过是在里面的。。。拆开才看得到。

网友:
外殼拿掉 在 磁鐵夾縫里。。而已。好看

网友A:
我的x2212空载推油门到70%的样子会发出比较大的尖叫声音,好像是共振了,再高转速又恢复平静,不知道楼主的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x2212空载推油门到70%的样子会发出比较大的尖叫声音,好像是共振了,再高转速又恢复平静,不知道楼主的 ...

是因为材料里面有空隙导致的,廉价的材料或者不正确的加工工艺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