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装机完成发帖留念

楼主(2015-01-27):
配饰:
机架:QAV250纯碳版(实际轴距280)
飞控:CC3D+飞控减震
电机:银燕 2204  kv2300
电调:银燕12A
桨:6045
电池:ACE  3S  2200MAH  25C
图传:鹰眼合金600MW
摄像头:SONY  700线150度广角
起飞重量:640g

网友A:
话说,,你的飞控板朝向是不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的飞控板朝向是不是不对,,

正确的方向,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的飞控板朝向是不是不对,,

软件里面可以设置,竖着装都没事

网友:
首照遗照

网友B:
我开始跟你一样,装了飞控减震,后来拆了试一下,一样稳,徒增重量。现在一直是海绵双面胶粘的,很稳

网友:
楼主,还没首飞吧?乘着你还没炸机,给你个建议吧,把你的蘑菇天线由屁股后面转到顶板上吧,
我今晚刚把天线折腾到顶板上,之前我的蘑菇天线与你的位置是一样的,前几次试飞画面有闪屏,
严重时会有短暂的信号中断,并因此而小炸,好在没有损失。

蘑菇天线装在屁股后面是比较好看,而且比较容易安装,但事实证明,天线装在那个位置的确会
影响到图传的传输质量。我本来也不想变更位置,一是觉得装在那个位置好看,二是如果转移天
线位置,整个机子就要重新布局,但考虑到安全,我今晚花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把天线转移到顶
板了。以上建议供你参考。

网友C:
同样的机架,你的太重了

网友:
天线离碳板远点,失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机架,你的太重了

请问你的什么配置啊?我的还没装  翻了你的帖子 只知道是2204的电机

网友:
为什么有两个电源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什么配置啊?我的还没装  翻了你的帖子 只知道是2204的电机

主要是图传发射重了,我用的是A的200毫瓦,CC3D去外壳去减震架,用减震球和尼龙螺丝固定就行,魔术带用一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跟你一样,装了飞控减震,后来拆了试一下,一样稳,徒增重量。现在一直是海绵双面胶粘的,很稳

我直接尼龙柱安装,没区别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搞灯,晚上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