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急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mcpx如何删除固定id…请教!!刚刷控,无法对频!谢谢啦!

楼主:
沙发等…………快来吧

楼主:
晕…是不是问题太2了…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设了固定码吗?
我的几架mcpx都有偶尔对频困难的问题,要反复拔插几次电池才可以。
把制式换成dsmx后暂时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一次成功。

不过把dsm2换成dsmx的时候是拔插电池20多次才对上的

网友A:
MCPX不太好对频,有时要对10分钟,建议你换DX4E,这控一下就对上了,其它的控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不太好对频,有时要对10分钟,建议你换DX4E,这控一下就对上了,其它的控都悬。

我已经打算入dx8了

网友B:
一定要先开控,再接电。控ID设置成自动。如果还对不上,在控打开的情况下,给飞机接电后立马把油门遥杆摇到右下,来回几次,一般便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先开控,再接电。控ID设置成自动。如果还对不上,在控打开的情况下,给飞机接电后立马把油门遥杆摇到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