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能用在X8上么,还是其它商品飞控更稳定

楼主(2015-01-27):
新手也想做台X8试试,打算用朗宇X4112Sx8,铂金30Ax8,2523方管自制720左右轴距机架,电调打算放管子里管子打孔散热,方管也就省了电机座管夹什么的!四百多的电动收放脚架!脚架展起来可当桨防护圈,富力5S10000MAH185W电池X2块!1755的蜻蜓桨。不知道这样搭配可以么?另外飞控用APM能胜任么,还是大或者零的稳定些?

网友A:
都这样的大机了,, 用运算能力強奌的 PIX 起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的大机了,, 用运算能力強奌的 PIX 起跳吧.......

说PIX也用的APM固件,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有没有APM好

网友B:
行,但建议你先弄个X5,玩玩有了感性认识了再弄X8,目前我用X5挺好的,再想省钱自己随便弄个KT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但建议你先弄个X5,玩玩有了感性认识了再弄X8,目前我用X5挺好的,再想省钱自己随便弄个KT板都行。

你说的天行者么?

网友B:
是的,等你有了感受,再决定玩大机子

网友:
看似鸡同鸭讲了,不过确实先小Jj开始吧,不然就商品控开始代价高但是上手容易。

楼主:
用APM装过550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等你有了感受,再决定玩大机子

我先装了个赛斯纳练练

网友:
哈哈,这个帖子的回帖最有意思

网友C:
可以用PIX  可以自家固件也可以APM 毕竟APM处理器功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PIX  可以自家固件也可以APM 毕竟APM处理器功能有限

已经买了APM先装四轴,飞段时间升级X8再上PIX

网友:
看看大家的评论,有意思!

楼主(2015-02-27):
材料都买全了,过完年开工,争取有个不错的长航时!25*25的碳方管很粗壮,电调直接可以放到管子里面,打算把中心板2MM厚的碳板割成小块,开几个孔直接垫在方管内臂装电机;这样也就省了电机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