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AV250电机与电调的选择求助

楼主(2015-01-27):
新年了想组装一台250四轴穿越机,目标暴力穿越飞行、空翻、极速升降。。。想问时下比较好的配置,电机选择1806还是2204的好,电调用乐天10A还是银燕12A 的呢,桨用多大的?如果做小6轴的话什么配置好点?
图上这带灯的电调谁见过是什么牌子的,还有这桨是什么桨,好像是6045的桨剪掉了边,求解!

网友:
顶,拿分走人

网友A:
顶干买了2204乐天的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干买了2204乐天的10A

谢谢答复

网友:
看我帖子,嘻嘻

网友B:
不是10寸剪桨的吗.6寸剪了还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10寸剪桨的吗.6寸剪了还有什么用.....

看桨上的字好像是6045,

网友C:
我的是1806 乐天10A 5寸桨,一般飞行够用。喜欢暴力的话就上2204。不过用这个电调的好像比较少,没有BEC,要外接一个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806 乐天10A 5寸桨,一般飞行够用。喜欢暴力的话就上2204。不过用这个电调的好像比较少,没有BEC, ...

谢谢,暴力飞的话乐天10A是不是不如银燕12A的稳定?

网友D:
我的是 银燕2204 银燕 12A电调 6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 银燕2204 银燕 12A电调 6045桨

谢谢回复,飞机性能怎么样,满意么 有没有想提升的地方?

网友:
还可以吧,没什么提升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暴力飞的话乐天10A是不是不如银燕12A的稳定?

应该是差不多的,也不差那2A电流。两种的瞬间最大电流都是15A。

网友:
我也是银燕1806和12A电调,6030浆。稳定!敏捷还是5030浆。

网友:
2204+12A

网友E:
建议楼主采用2204+银燕12A的动力配置,桨可以用6045,我们这边都在用,效果很好动力充足,高速航线嗷嗷的,飞机启动和停止的反应速度都很快。
250机架用6045桨的话,桨尖会有轻微碰撞,可以不理睬,也可以把桨尖稍微修一下使用。

网友:
要暴力啊...上2206咯!还要暴力啊...上2208用4S电咯!

网友:
TM2204 飞腾18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采用2204+银燕12A的动力配置,桨可以用6045,我们这边都在用,效果很好动力充足,高速航线嗷嗷的, ...

是主流配置吧,好像挺不错的,谢谢建议,

网友F:
采用2206+银燕12A的动力配置,桨用6045的话,
这配置可以吧?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2206+银燕12A的动力配置,桨用6045的话,
这配置可以吧?谢谢建议,

谢谢建议,2206重量会不会有点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2206重量会不会有点重?

如果不上FPV的设备,只飞3D会不会更暴力
还是太重反而更顿

网友:
银燕2204+12A+5045,设备在路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