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有刷电机,两个有刷电调怎样接到接收机上啊?

楼主(2015-01-27):
两个有刷电调,两个有刷电机,一个接收机,一个电池,线怎样连接啊。具体点是一个有刷电机控制驱动,一个有刷电机控制举升,用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个电调电机,问题是线怎样连接啊,还有电池又怎样连接,不可能一个电调一个电池吧

网友:
电池供电可以一分二给两电调,电调分别接接收机不同的通道啊!

楼主:
两个电调都给接收机供电吗!hai shi

网友:
断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也就是正极

网友:
补充说明,是接接收机的线,断其中一个。电池用并联线

网友A:
设置混控啊!

网友:
混控?边走边卸啊

网友B:
电调有一个接头三线的,是接受信号的,其中有一更红线是给接收机供电的,也就是电调的UBEC电源输出。

你的两个电调,一个正常接在接受的一个通道上,红线不动用它给接受以及舵机供电。另外一个电调,把红线去掉,留另外两个信号线,插在接受的一个通道即可。

两个电调都接到电源上就好了。可以在电池接头做一个并联线,同时给两个电调供电就好了。

这样两个电调分别受两个通道控制,输出给两个电机。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B:
电调有一个接头三线的,是接受信号的,其中有一更红线是给接收机供电的,也就是电调的UBEC电源输出。

你 ...

学习一下  顶

网友(2019-07-03):
8楼正解,给力啊  早点看到这个贴着省多少钱。我是自己捣鼓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