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1-27):
现在的舵机好多都支持高压,有好多都是6V至8.4V,但接收机好象都是5V的,我现在用的好盈铂金40A电调,只能调5V或者6V电压供电,请问好盈V3是不是支持8V供电,另外,接收机能供6V或者8V电吗?

网友:
电调能不能供应8.4V的高压不是大问题,外挂BEC就可以解决这问题(大飞机都是外挂BEC的)
最大的问题,是你舵机和接收机支不支持高压,才是关键

网友A:
v3能到8.4输出,接收还是要看具体额定输入电压了,有人在额定标准上加1V也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