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的板子,经常要按Reset才能正常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27):
apm2.52的板,外置罗盘M8NGPS,用电量计模块5.3V供电,经常插电池通电后电调一直滴滴叫(是板子output无输出,电调已校准),此时指示灯只有一个红灯慢闪,或者红蓝灯都不亮,如果按下板上Reset按键重启就能正常启动,也能解锁起飞。不按Reset的话连接usb到mission plan,点连接,建立连接成功后电调也会成功自检,不点连接光连usb也不行。这已现象目前很严重,几乎每次上电都不能正常启动,之前还会有几次能正常启动。已检查供电模块5.3V正常,传感器校准都能通过,电调也校准过,按Reset后也可以正常起飞。
求解。

楼主:
呃,有人遇到或知道的吗?

网友:
硬件缺陷,我从没按过reset那个按钮,那个钮白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