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的电池怎么保养?

楼主(2015-01-27):
最近入了NCPX用1S 200mah
电池
,但是小
充电器
不能设置充电电压,也不显示当前电压,怎么才能把小电池搞到3.85v保存?
还是说小电池不用保养,什么电压保存都可以?

网友A:
顶起来,顺手拿分

网友B:
我是比平时飞的时间短一点,然后就那样放着,如果不放心过一段时间飞一次就是了。

网友C:
做个拉皮,搞个保健,搞个spa.好好保养下哈。

网友D:
同问,之前就是没飞放在那,自己就大了肚子了

网友E:
这个倒真不知道,我都是一直放着的。

网友:
怎么解决

网友F:
飞小鸡最好配个A6 A9那种充电器,如果用普通充电器的话就把电池充满了然后放到飞机上飞个1分钟下来然后插电显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