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问 XT60这种插头的质量可靠性是不是要好过T插呀

楼主(2015-01-27):
一直想问 XT60这种插头的质量可靠性是不是要好过T插呀,我用过的T插已经出现过因为链接不良导致的虚接问题了,另外XT60最好的牌子是什么牌子?

网友:
占位 拿分

网友A:
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接触良好,也比T插好焊接。就是和T插一个毛病,焊机点久了会化,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水货。

网友:
焊接损坏是烙铁功率小了或者技术不过关,貌似amass这个牌子是正品(不知道有没有拼对……)就阳光模型卖那个。XT60是不防打火的,但是你T插可靠,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接触良好,也比T插好焊接。就是和T插一个毛病,焊机点久了会化,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水货 ...

行货也化~~~~~~~~~~~~~~~~~~~

网友:
我用100W的一样化,XT90也化

网友:
绝对没问题的,即便高放电的直机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接触良好,也比T插好焊接。就是和T插一个毛病,焊机点久了会化,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水货 ...

谁说的XT60不会打火???啪啪的,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接触良好,也比T插好焊接。就是和T插一个毛病,焊机点久了会化,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水货 ...

打火是和电压有关,和接头形状无关,如果上12s电池无论是XT60还是T插都会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接触良好,也比T插好焊接。就是和T插一个毛病,焊机点久了会化,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水货 ...

是你看不见打火,不是这插头不会打火。

网友:
遇到过打火

网友:
正品的话这种插头和T插可靠性都不是问题,区别是电流大小以及,组织方式以及插拔方式
山寨的话就没有可靠性什么事了

网友:
amass,果断的,飞四轴t插压根不够力

网友:
先把接头放点松香预热,松香化了就可以,然后上锡,就容易粘住

网友:
怕焊接时融化变形的,可以把公母头插在一起再焊接,能好一点。

网友:
这个XT60也就一班过流也就50A左右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2015-08-10):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接触良好,也比T插好焊接。就是和T插一个毛病,焊机点久了会化,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水货 ...

水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接触良好,也比T插好焊接。就是和T插一个毛病,焊机点久了会化,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水货 ...

XT60这个插头会打火的

建议把公母头插在一起了再进行焊接,焊接的时候要快准狠,不然时间久了塑料部分都会化

网友:
插头的焊接是要按照焊接工艺来做的,首先要用松香把电线和插头的焊接部位都点上一点松香,然后再把电线和插头的焊接部位各自先焊上焊锡,最后把电烙铁靠在插头焊接部位使插头上的焊锡熔化同时把电线插入插头焊接部位,等到电线上的焊锡与插头上的焊锡熔化自然融合在一起再等候它冷却就焊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