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我看看A2一连怎这么多错误啊【已解决】

楼主(2015-01-27):
多谢1楼老兄 固件没升级 升级后校准一下爽飞

网友A:
固件未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未升级。。。

我点了固件升级一直处于检查状态   还有老固件一直用的挺好的不想升级不行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是没办法,只能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是没办法,只能升级了

用老版的调参软件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