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模式求教

楼主(2015-01-27):
控是D10,飞控连接地面站,在自稳模式解锁后打油门,但是不能切换到除了定高,自稳,降落这三个模式,其他模式都进不了(解锁状态下没油门也进不去,必须在有锁时才能进其他模式),而且在有油门的情况下关掉控,显示的模式是降落,在没有油门的情况下是返航,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要设定开关,你的D10我不懂,我用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定开关,你的D10我不懂,我用天7

好的,谢谢,我在看看

网友B:
你D10 自己设混控了? 要设定普通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D10 自己设混控了? 要设定普通固定翼模式

不混控没有6模式吧

网友:
我也用D10要比心机测(没有GPS+高度小于2米)为返降落!!我是这样测5米关控(RLT)...炸了4次了...估计是居民的高频天线太多~~~GPS失控(关控都能RTL)但去到50楼高时失控就定高!!再来不回来打(S)直接关马达掉下地..幸有图传4次都能拾口..一次别人肢解中!!!

网友:
关掉控RTL必需設5通道(APM)....RTL测从没有炸...炸了4次指同一地点同一高度...50楼定高定点不受控...打自稳直接关机死亡..
d10遥控器的失控保护里面,其他都不动,把油门开启失控保护,L值调成-125,打开地面站,关控看第三通道应该为1000,然后设置地面站油门值大于1050就可以了。
失控返航必需条件,机子有一定高度,离解锁位置2米以外,条件不合便land

网友C:
关掉控RTL必需設5通道(APM)....RTL测从没有炸...炸了4次指同一地点同一高度...50楼定高定点不受控...打自稳直接关机死亡..
失控返航必需条件,机子有一定高度,离解锁位置2米以外,条件不合便land

网友:
失控返航ifile:///D:/D10/手控設定/dd

楼主:
请问你回复的是文档吗?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掉控RTL必需設5通道(APM)....RTL测从没有炸...炸了4次指同一地点同一高度...50楼定高定点不受控...打自稳 ...

哦这样啊,我在地上设置的,怪不得老是降落模式,写了

网友C:
藍燈常亮------飛2米高,3米遠..空地關控測試(注意設RLT_ALT海拔高度為3米若15米會飛天)如降落即末出GPS圍圈..我設5米...小心不要打勾(簡單或超簡單模式)必定會玩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藍燈常亮------飛2米高,3米遠..空地關控測試(注意設RLT_ALT海拔高度為3米若15米會飛天)如降落即末出GPS圍圈 ...

好的,谢谢。还有你什么设置5米?

网友:
RLT_ALT海拔高度為5米,已經足夠..不上天根本不用RLT..上天了由于地心吸力小風速~~手動好難感受其為下降中,因為下降的速度沒有感覺要看圖傳數據...
當你感覺到的時候向上猛推油門已炸在地上...我呢炸了3次現在40樓以上.4秒內機機能定眼前3米...
妙法好多..我呢..油門減至30%猛推左右後..離地上10米時猛推油門+左右微動擺下擺下..要有動手修機的能力,心理素質好不能怕...還有炸機前全油門打定點!!有機會不死~~
配件加元寶要足夠那大胆爽炸...炸機HIGH呀~~~技術都是建立在大量毛主X+天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