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多轴飞行器,一步一步自制动力锂电池组(多图)

楼主(2015-01-27):
话说,被好多模友发现(并指出) PA 为了偷懒,用上遥控电池为多轴飞行器供电这样的事情,咳咳,er......这样确实是不对的,于是,数了一下口袋里边余下的200元零用钱,下午去了一趟电子市场,买了些据说品质不错的动力锂电池回来自己制作动力锂电池组。---------------

从商家介绍,此电池日常可以足够向250级别的穿越机提供电源,长放可以有18C,短时可以达到25C左右,容量约2800毫安时。

---------------

为什么要把过程写出来? 不是为显摆(因为买不起成品好电,为了省钱而选择自制,这种事嘛,本来就不是值得显摆的事情),而是因为想借此向大家学习,所以把粗劣的制作过程大概写出来,就能请大家一起帮忙看看、了解我制作的过程,期望能听到更好的制作建议和指正、或是拍砖,谢谢。

---------------

口袋里的银两没有多少了,虽然很想购买成品锂电池,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勒紧裤头,到批发动力锂电池的市场 ...

口袋里的银两没有多少了,虽然很想购买成品锂电池,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勒紧裤头,到批发动力锂电池的市场 ...

虽然说目测像是全新,但也不能尽信,商家告知他们测试,此电池据说约有2800毫安时的容量,尺寸是:10.5x3.5 ...

虽然说目测像是全新,但也不能尽信,商家告知他们测试,此电池据说约有2800毫安时的容量,尺寸是:10.5x3.5 ...

PA 的制作方法是,先把两块捆绑好,然后把接口大面积上锡,然后接触融合。

PA 的制作方法是,先把两块捆绑好,然后把接口大面积上锡,然后接触融合。

然后先用高温绝缘贴纸先做绝缘,然后再用纤维贴纸做3-4次的重复包裹绝缘,这样的话,自己用的东西,最大限 ...

然后先用高温绝缘贴纸先做绝缘,然后再用纤维贴纸做3-4次的重复包裹绝缘,这样的话,自己用的东西,最大限 ...

完成了,用上 12AWG 和 AMASS 正品大电流 XT60 接口,另外,再自制了一个转换接口,令 B6 充电器可以为它充 ...

完成了,用上 12AWG 和 AMASS 正品大电流 XT60 接口,另外,再自制了一个转换接口,令 B6 充电器可以为它充 ...

楼主:
留个位置更新充电后的容量情况汇报。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电池连接版,淘宝有卖非常便宜

网友:
好相机,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电池连接版,淘宝有卖非常便宜

求指导,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地址可以供参考呢?很感兴趣啊。

网友:
成品电池是可以带上飞机,自己做的电池是可以到飞机场的垃圾桶丢了!!!

网友:
求某宝关键词

网友B:
关心电芯的价格  楼主在哪个大城市  随便就能找到个锂电市场 真羡慕

网友:
也要做5组电池,其中4组3S 2200  1组5200 3S

网友C:
要不要测下电压,找比较平衡的几个组成一组会比较好,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心电芯的价格  楼主在哪个大城市  随便就能找到个锂电市场 真羡慕

在广州,今天买的这种电池20元一块,但是,由于货源的原因,也可能会出现时不时断了货或价格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测下电压,找比较平衡的几个组成一组会比较好,个人意见

请问如果回来的时候,电压就已经不同,是不是应该先**充满后再组,这样会好点呢?
还是无视,直接组完以后,用平衡充,再对每一颗电池**地充满拉平衡,这样好呢??

网友D:
电子市场和淘宝基本上卖电芯的都是虚标容量和放电C数,因为普通玩家是不会有电池负载仪和可调电源设备的。其实按电芯实际容量和价格算下来 品牌电池也就贵几十块 ,完全没必要diy  性价比不高。
上个星期淘宝买了6节标称1800毫安25C电芯 实际测试才1500。上当上的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回来的时候,电压就已经不同,是不是应该先**充满后再组,这样会好点呢?
还是无视,直接组完以 ...

单个电池全部放电到3.3V 在组S,有条件的可以先分容 相差不大的组一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回来的时候,电压就已经不同,是不是应该先**充满后再组,这样会好点呢?
还是无视,直接组完以 ...

我买的时候,直接叫店家点上片,三块并在一起,回来自己再焊输出线和平衡头。  至于单片电压不平衡,我是组好后一块一块充的,用B6,1S充,冲到差不多一致,然后再用回平衡充。 买的芯片质量一般般。  楼主广州哪里买的?淘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市场和淘宝基本上卖电芯的都是虚标容量和放电C数,因为普通玩家是不会有电池负载仪和可调电源设备的。 ...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市场和淘宝基本上卖电芯的都是虚标容量和放电C数,因为普通玩家是不会有电池负载仪和可调电源设备的。 ...

2800毫安时 3S 掏B网上普遍标 130元左右,自制 DIY 约是7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个电池全部放电到3.3V 在组S,有条件的可以先分容 相差不大的组一组。

谢谢指导,明天另一组就按您的建议组起。

看来要多订一组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时候,直接叫店家点上片,三块并在一起,回来自己再焊输出线和平衡头。  至于单片电压不平衡,我是 ...

猜中。组第二块电的时候,会先分压分容这种考虑,谢谢您宝贵的建议。
今晚这第一块组出来的电,由于还有一定的剩余容量没有放尽就直接充,情况是,其中两块约3.5伏,另一块是 3.7伏,组成后,立即使用平衡式充电方式,尝试配平,充满后的参数,各位老师,请看图片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中。组第二块电的时候,会先分压分容这种考虑,谢谢您宝贵的建议。
今晚这第一块组出来的电,由于还有 ...

我的也是在淘街买的。 单片三围多少的? 能冲进2400? 单片多少V开始充的? 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个电池全部放电到3.3V 在组S,有条件的可以先分容 相差不大的组一组。

放电放到 3.3V  对电池有伤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导,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地址可以供参考呢?很感兴趣啊。

PCB板 锂电池 航模电池 连接板 焊接板 航模电池DIY必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导,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地址可以供参考呢?很感兴趣啊。

PCB板 锂电池 航模电池 连接板 焊接板 航模电池DIY必备
加上这个之后DIY的电池和商品电池的安全性上是一模一样的,加上质量好的电芯就等于商品电池了,商品电池真的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广州,今天买的这种电池20元一块,但是,由于货源的原因,也可能会出现时不时断了货或价格的波动。

是不是在陶街买的呀

网友F:
7PA大大也涉足航模界了 哈哈 航模界又多了一位摄影奇才啊。DE BH1LNE VY 73 TU

楼主:
引用 网友F:
7PA大大也涉足航模界了 哈哈 航模界又多了一位摄影奇才啊。DE BH1LNE VY 73 TU

BH1LNE de BD7PA 用力握手,由于据说通过模型可以对无线电遥感通信进行研究,于是尝试进入了这个领域,也希望在无人机的帮助下,实现业余无线电通信里心中的愿望,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指导和提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 锂电池 航模电池 连接板 焊接板 航模电池DIY必备
加上这个之后DIY的电池和商品电池的安全性上是一 ...

找到了,谢谢您的提点,这样的话,自制的工艺,也就可以和商业成品电差距减少了,余下的仅仅是电芯的细心选择和供货源了。

顺便贴一张图,昨晚首次平衡充进2494毫安时后(其中两块3.5、一块3.7的情况下)第一次充满后(可能是),睡觉前,就开始了放电测试,条件设置到9伏设定强制截止,今天早上,起床后看到跑 2351毫安时的放电成绩,当然,这与商家说的2800毫安,距离有点远,但希望仅仅是第一次的成绩。上班前,开始了第二次平衡充电,继续使用同一个B6充电器,一会让家人看看充出怎样的成绩。

慢慢发现动力锂电池也是一样有趣的玩意,对了,回来看到网上突然好像多了很多特价,开始有电池厂搞直销开仓价,比 DIY 还优惠,这.........

.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电池连接版,淘宝有卖非常便宜

好多链接板的质量太差了,电流大了会烧断铜皮的。上次应为这个就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链接板的质量太差了,电流大了会烧断铜皮的。上次应为这个就炸机了。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我真是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表示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幫幫我?

楼主:
換上好的電池,今晚爽飛約15分鐘左右,起飛重量是680克(感覺太重了),起飛以後,整機高度改變較大,維持有點累,最大的問題,還是抗風,是乎沒有調好,導致風一來,就被吹走了。

网友H:
*等级,代表你应该承担多少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 这句话我记忆最深,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PA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多链接板的质量太差了,电流大了会烧断铜皮的。上次应为这个就炸机了。

这个情况是小问题,因为在连接板上补锡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级,代表你应该承担多少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 这句话我记忆最深,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PA

握手,可惜现在的呼号等级标识,由于被某些人,重新制订了呼号分发规则,导致模糊不清了,可悲啊,( 有见过字母解释法都不会读的 BD 字头 HAM 吗?)

网友I:
求问,平衡头的第三根线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问,平衡头的第三根线接在哪里?
共四根線,分別是電池的負極、1號電正和2號電負串連的接駁處、2號電正和3號電負的串連接駁處、3號電的正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