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_3d云台俯仰速度很快僵硬,请问怎么决绝

楼主(2015-01-27):
(无正文)

网友:
调参设置感度

楼主:
里面没有感度调整

网友:
我的角度只能在水平和垂直向下之间,不能上仰。楼主的如何?

网友A:
飞控设置,里面有云台,然后默认是100,自己调一下,看一下,各个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设置,里面有云台,然后默认是100,自己调一下,看一下,各个软件版本,

这个云台是h3-3d,和飞控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云台是h3-3d,和飞控没关系吧

好好连上电脑,好好看看飞控设置。挨个读说明,要么直接联系daji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连上电脑,好好看看飞控设置。挨个读说明,要么直接联系dajiang

真心和飞控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