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3-3d云台俯仰速度太快生硬怎么解决,目前拍出来没法看

楼主(2015-01-27):
(无正文)

网友A:
futaba 14sg舵机慢放!

网友B:
就是,为何感度调整了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为何感度调整了不起作用

感度调整只支持精灵的H3-3D,标准版的无法调整。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我是精灵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utaba 14sg舵机慢放!

舵机慢放效果如何呢
T8FG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舵机慢放效果如何呢
T8FG有这个功能吗

没有的,只有14sg有,你可以试试安装一个futaba的舵机延时器,好像叫这个名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的,只有14sg有,你可以试试安装一个futaba的舵机延时器,好像叫这个名字

加控里吗?还是飞机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控里吗?还是飞机上?

原设计是连接接收机一个通道和舵机,不知道能用在云台俯仰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设计是连接接收机一个通道和舵机,不知道能用在云台俯仰不

怕是不行啊 我现在都用的SB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怕是不行啊 我现在都用的SB端口。

呃,那肯定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那肯定不行了

看看吧 不行就换14算了,谢谢朋友。

网友:
咨询DJI官方论坛夏清说是要调低感度

网友:
包括俯仰横滚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