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5-01-27):
ELEV:升降
AILe:副翼
THRO:油门
RUDD:方向
          GEAR:   ?
          PITCH:  ?
GYRO:陀螺仪

买了个小直升机 看说明这两个不知道代表什么 求解

网友:
pit螺距,gear尾巴感度通道

网友A:
好像是这样吧,乱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吧,乱蒙的

在群里问了下他们说是起落架 一般小直机用这个设置陀螺仪

网友:
飞了十几个起落才发现我的k8感度通道和接收有一根线插错,本应该接在AUX2的,被我接在了GEAR上面,导致辅助通道无法使用,GEAR是固定翼起落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