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上周末飞的时候也没太在意,用GPS模式飞行,但是左下角GPS和ATT这个模式在快速闪动,切到ATT姿态模式时就没有闪动的问题,就又切到GPS模式,结果不到一分钟炸了,第一次起飞的时候飞了几分钟都是用姿态模式,后来发现忘记开摄像,就落下来打开录像,起飞同样用姿态,飞到10米左右切到了GPS,悬停不到10秒飞机就开始往一个方向跑,不听指挥,切什么姿态都没用,再过了几秒就抛物线直接掉下来了,也不清楚什么原因,回来还说看看视频是什么情况,结果可能炸鸡的原因,就连打开视频都说是文件被损坏,想看都看不了,要说干扰的话没这个可能,我周围目视距离内什么都没有,空地一块。有没有同样情况的人,这个是不是GPS有问题了

网友A:
估计是GPS的问题~~有校准吗?

网友:
5通道跳舵?

网友:
我的V2到现在都还没设置好三档开关,目前只能姿态飞

网友B:
找到星了吗?几颗星?如果方便报下配置 来个图

网友:
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还没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星了吗?几颗星?如果方便报下配置 来个图

当时是7-8颗星,配置飞跃680,x4108kv390碳纤1355,6S5200mah30c,狗云台+山狗,全重约3200g,400mw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GPS的问题~~有校准吗?

校准了,今天刚修好,发现还是这个问题,还没起飞测试

网友:
做罗盘校准了吗?

网友:
gps接口送了吧,不是用can的都要加热熔胶或者切点接口,要不容易松

网友C:
姿态和GPS来回闪动是因为GPS没有搜到卫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姿态和GPS来回闪动是因为GPS没有搜到卫星

模式地下搜不到也不切换显示吧? 应该就是连接问题,震动的时候接口那里时常出现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和GPS来回闪动是因为GPS没有搜到卫星

这个问题还没注意过,等回去看看。印象中当时好像是已经有6+的星了还是再闪动,昨天看的情况只是在室内,的确是没有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注意过,等回去看看。印象中当时好像是已经有6+的星了还是再闪动,昨天看的情况只是在室内, ...

这个情况一般是刚开机的时候发生,一旦搜到6颗以上的卫星,就会稳定在GPS档,如果在室外持续长时间跳动,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地下搜不到也不切换显示吧? 应该就是连接问题,震动的时候接口那里时常出现断开

我记得搜不到星就会跳回ATT,接口接触不良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感觉比较奇怪 建议进入调参软件查看。先检查控吧,接收机、连线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比较奇怪 建议进入调参软件查看。先检查控吧,接收机、连线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排除法。

调参软件进去看了和平常也没什么两样,各通道显示都正常,通道动作也没问题,控也没问题,因为另外一台设备也是用同一个拨杆,飞控和接收之间的接线倒是粘死了,只有飞控接其他的线没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地下搜不到也不切换显示吧? 应该就是连接问题,震动的时候接口那里时常出现断开

有可能吧,等今晚回去再看看GPS的接线口,之前飞也没有闪动,就炸鸡那天出现了一次,今天机架修复后就一直都这种,接通动力电池,解锁电机,遥控各通道,也能正常给出反应,就这个GPS和ATT之间的显示再闪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吧,等今晚回去再看看GPS的接线口,之前飞也没有闪动,就炸鸡那天出现了一次,今天机架修复后就一 ...

更新一下固件试试。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A:
你试试用手插拔下GPS 看看是不是图标切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一下固件试试。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固件和软件都是最新的,软件没问题,另外一台设备也在用同一个软件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手插拔下GPS 看看是不是图标切换就知道了

昨晚试了一下,GPS拔了就直接切换成ATT了,来到外面试了一下,一直等待搜星,搜到7+的时候就不会来回闪动了,只有在6或是以下的时候才会闪,但是之前飞一直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印象中好像没星也不会闪,也有可能我记错了。昨天小飞了一下,高度2米左右,没什么异常情况,等周末再去测试一下返航功能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一般是刚开机的时候发生,一旦搜到6颗以上的卫星,就会稳定在GPS档,如果在室外持续长时间跳动, ...

昨天试了下的确是7+以上的星就不会闪了,6或6以下就开始闪。之前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在观察星,都是等7+了才起飞,不然就是ATT起飞

网友:
我的不闪呢~~只要GPS接的没问题 模式就是GPS ~~不够星也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