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h4的是说明书看得我都醉了....求教....

楼主(2015-01-28):
说明书里关于云台遥控器通道是这样说的:
futaba遥控器通道 GCU通道
1 ROLL(云台横滚)
2 TILT(云台俯仰)
4 PAN(云台旋转)
7 MODE(工作模式)

这是不是意味着,假如我要用两个旋钮来控制云台的俯仰和旋转,那我就需要把遥控器的两个旋钮定义为ch2和ch3?然后将之前控制飞行器的AETRU这几个设置成别的通道?
然后我的连线示意图就成了下面这样:

要是这样的话,只有4个通道被整合到S.BUS里面用于控制飞行器,那如何实现飞行模式的切换呢?

有没有厉害的大大,教教我,最好是能加QQ私聊的。271497837,认证里面写上是为了教我飞行器的。

网友A:
不用管通道的序号,     如果你要用旋钮来控制俯仰,那么你只需要将云台上的俯仰信号线,插在第N通道上,然后将旋钮设定成第N通道。   N这个数值可以是任意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通道的序号,     如果你要用旋钮来控制俯仰,那么你只需要将云台上的俯仰信号线,插在第N通道上,然 ...

原来如此~我试一试,第一次用禅思,除了让他通电后颤抖,啥还没干过呢

网友:
说明书 很详细的

楼主:
详细的都晕掉了=。=,跟之前看的说明书都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