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胖子装了一半了,发几张进度图臭屁一下 :)

楼主(2015-01-28):
RC飞了几年了,近期刚开始转战FPV。先发几张图片,纪念一下我的第一架FPV机。
这是朋友一架撞坏机身的胖子贡献的机翼,搭载在1米9大赛上的组合,飞行性能优于大赛原装机翼,带4S1W和3S2700图传电的情况下,4.3KG起飞重量,曾实现13米短距起飞和32KPH抬头大姿态降落(0.4M/S下降率接地)。可惜由于天上图传突然停止工作导致失联,彻底再见了。。。。。

于是,就有了这第二架FPV机,一台完整的胖子。

浙江郑先生开发的前减震起落架做工很不错,要赞一下。相比之下天捷力的原厂后起落架就很蛋疼了,扣在肚皮底下的泡沫上算什么事。。。。。。于是改造了一下。

摄像头方面,这次尝试了一下1200线的CCD。。。。。。

假组效果

摄像头改造还差个主动红外灯就全部完成。计划先裸机首飞,成功后上摄像头图传飞控。

楼主:
补充一下,鉴于前一架飞机的教训,这次准备上一套双路12V热备供电,顺便搞了个频闪灯骚包一下。

频闪灯效果

网友A:
求灯的方案!还有双路供电如何实现?

网友B:
翅膀上的木架子用来改双发吗?

网友C:
同求灯是怎么做的 好想弄一个 装在电直上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前起落架是某宝上买的吗?? 搜什么关键词可以找到??

网友E:
那些包着像铜纸的是什么啊,不会是铝箔吧

网友F:
楼主飞机装的很是漂亮,继续关注首飞视频

网友G:
改的大塞不错,能留空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灯的方案!还有双路供电如何实现?

单稳态触发电路构成的方波信号发生器+恒流LED驱动电路+1W高亮LED。频率是1W。

热备电路更简单,一个继电器为主体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翅膀上的木架子用来改双发吗?

网友:
漂亮,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灯是怎么做的 好想弄一个 装在电直上

单稳态触发电路构成的方波信号发生器+恒流LED驱动电路+1W高亮LED。频率是1W。

灯不知道喜欢的TX多不多,多的话倒是可以小批量搞一点出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前起落架是某宝上买的吗?? 搜什么关键词可以找到??

淘宝有,搜“ 胖子 起落架” 就有。浙江的郑兄开发的。也是个胖子的机主。

网友H:
求灯的详细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些包着像铜纸的是什么啊,不会是铝箔吧

错。铜箔才是金色的嘛。。。。。。

因为FPV一台飞机上有几个频率几个不同功率的高频信号发射或接收。。。。。。。为了最大限度防止干扰,走信号的线路和设备,比如舵机线,视频线,飞控模块,我都包了铜箔。当然,供电的线路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灯的详细做法!

灯?红绿白灯是淘宝上12V现成的灯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飞机装的很是漂亮,继续关注首飞视频

谢谢!近期都是阴雨天。。。。。。。苦等太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的大塞不错,能留空多久

带4S 1W电池的话,飞行重量是4.3KG,经济巡航速度在70-80,巡航电流18-20A的样子。平飞最高速度115KM/H,动力是朗宇X3520,14寸桨。大赛的机头迎风面太大,气动修型又很糟糕,风阻着实有点大。。。。。。
改大赛一方面是朋友免费送的翅膀,一方面有现成机身而且常规的长尾布局安定性远好于胖子的短V尾,装上摄像头图传和手头现成的FYDOS,打算做近距离FPV起降练习的。哪知道。。。。。。。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鉴于前一架飞机的教训,这次准备上一套双路12V热备供电,顺便搞了个频闪灯骚包一下。{:1_34: ...

建议不要红外了,你有个罩子,容易反射红外,让摄像头看到红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不要红外了,你有个罩子,容易反射红外,让摄像头看到红光

红外灯放在头罩里的确会有干扰的问题。所以打算放在机身外面。呵呵

网友:
路过,踩踩~路过,踩踩~路过,踩踩~

网友:
等看你的双发大胖

网友:
期待双发胖子试飞

网友J:
起落架配的都不错,方便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闪光很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起落架配的都不错,方便给个链接谢谢

淘宝搜“胖子 起落架” 就有

网友K:
楼主摄像头用的是1200线的监控摄像头?直接输出av制式还是用的转接?能否给个链接呢?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摄像头用的是1200线的监控摄像头?直接输出av制式还是用的转接?能否给个链接呢?感激不尽~

某宝搜索: “SONY 238+8520” 即可。一堆。有成品,有组件。我用的是4MM的大镜头,一般700线小方块摄像头配的是小镜头,3.6MM的,看起来视场宽度基本一致。

网友:
不断追加中,我也在手机里找找我装胖子的图片,一起臭屁一下,稍等。

网友:
原厂的后起落架你安装是错的,不是这么装的,我勒个去
你这么装,螺旋桨高度还够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鉴于前一架飞机的教训,这次准备上一套双路12V热备供电,顺便搞了个频闪灯骚包一下。{:1_34: ...

仔细看了下,你的起落架前后都不是原厂的。
后改的起落架,都破坏了原厂结构强度,特别是后起落架,原厂是外面胶合层板,然后铝板锁定在立体胶合在泡沫上的层板上的,不需要动泡沫开洞

网友M:
引用 楼主:
红外灯放在头罩里的确会有干扰的问题。所以打算放在机身外面。呵呵

红外没用吧?红外灯功耗高,红外光波长不适合远距离,也就是说相对可见光衰减大。

夜间红外是出了名的远处没用的,所以建议别折腾红外。城市夜用的话,找找真sony ccd的,照度0.1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红外没用吧?红外灯功耗高,红外光波长不适合远距离,也就是说相对可见光衰减大。

夜间红外是出了名的远 ...

红外灯现在的确还未装上。近期也暂时没有夜航计划,日间先飞好再说。红外灯的问题很简单,只要有富余通道,占用一个通道做个遥控开关即可,那东西的用处是用来在进近的时候照亮跑道的,准确的说是当成红外着陆灯用,正常飞行时不开。当然,开了也是无用,红外灯智能管几十米有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仔细看了下,你的起落架前后都不是原厂的。
后改的起落架,都破坏了原厂结构强度,特别是后起落架,原厂 ...

1. 看图不仔细。那张机舱内部图再仔细看看。后起落架就是天捷力原厂的,只是改变了安装方式。可靠不可靠,只要你看懂了就明白。

2. 螺旋桨才10-11寸,侧倾翼尖蹭地都基本不会蹭到螺旋桨。嘿嘿

网友N:
请教一下,你前轮的转向是怎么接线的?给其中一个V尾上个Y线?还是接到副翼Y线上?别告诉我专门搞了个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你前轮的转向是怎么接线的?给其中一个V尾上个Y线?还是接到副翼Y线上?别告诉我专门搞了个通道 ...

呵呵,你猜对了。

网友O:
哥 那个奔驰是你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哥 那个奔驰是你撞的吧

飞机是我的,飞的不是我。

网友N(2015-03-04):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猜对了。

猜对什么了?混控?具体怎么弄得?各个通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N:
猜对什么了?混控?具体怎么弄得?各个通道怎么调?

单独一个通道。
其实必须单独一个通道是加垂尾之前的情况,前轮单独一个通道自己调整,中立点,行程都很方便微调,如果通道够,前轮**出来调整比Y线和方向舵混在一块方便的多。现在是垂尾单独一个方向舵机,V尾保留升降舵功能。这样最大的好处是避免方向舵和升降舵同时动作时升降舵的舵量被抵消。滑跑起飞对于飞机的气动安定性要求比手抛更高。同时前轮仍然**调整,因为这机尾巴太短,尾翼的动作力臂偏短导致尾翼安定性能和舵效都明显不足,因此垂尾舵量需要尽可能大。但前轮却只需要55%舵量就足够了,而且也需要**调整中立点。因此,只要不是通道不够用,前轮最好**。

网友:
跟帖是一种支持,点赞是一种态度。

网友:
楼主都什么配置发个

网友(2015-06-18):
灯光配的不错,很闪

网友P:
引用 楼主:
单独一个通道。
其实必须单独一个通道是加垂尾之前的情况,前轮单独一个通道自己调整,中立点, ...

我通道就是不够用啊,真心不懂该怎么接这个转向轮了…烦死了!原来用Y线接上了方向舵的,但是方向舵打左轮子却往右,是相反的,不懂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通道就是不够用啊,真心不懂该怎么接这个转向轮了…烦死了!原来用Y线接上了方向舵的,但是方向舵打左 ...

其实,我觉得,直接不设V尾也无不可。两个尾翼直接接升降舵好了。V尾那点垂直投影面积,聊胜于无,你设了V尾蹬了舵,也是心理作用更大一些。。。。。。。。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直接不设V尾也无不可。两个尾翼直接接升降舵好了。V尾那点垂直投影面积,聊胜于无,你设了 ...

其实也是,哎~我降落也不太好用副翼转向还是压力比较大,慢慢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也是,哎~我降落也不太好用副翼转向还是压力比较大,慢慢练吧。

哥们不会原来飞直升机出身的吧。。。。。。。。

固定翼的方向舵主要还是用来调整机身姿态和配合副翼动作,单独蹬舵实际上对拐弯没多少帮助,那点舵效要撼动整个机身的惯性很不够看的。我反正用方向舵最多的是在地面滑跑起飞的过程进行修正,还有侧风着陆的接地前一瞬间摆正机头方向,其余整个飞行过程基本不用。

网友Q(2015-07-18):
得瑟了半年有没有飞行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得瑟了半年有没有飞行视频呢?
早有发帖,木有关注?
铺装跑道完美起降
?from=y1.7-2
短土跑道侧风完美起降
?from=y1.7-2
4S15000载重测试
?from=y1.7-2
第三视角纯目视全黑夜航
?from=y1.7-1.2
改进版轻木机翼159KPH极速测试
?from=y1.7-2
改进版轻木机翼飞越厦门湾,平均每公里耗电125mah
?from=y1.7-2
?from=y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