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轴(APM)只需要安装一个5V3A的UBEC?

楼主(2015-01-28):
4个新X西
电机
2212KV1000(1047掌)+4个30A电调F450机架.
请问4轴只需要安装一个5V3A的UBEC同时并联4个电调+
电池
(根本为同一组线路)之后是否拔了4个电调的4条红线.跳开主控JP1针.UBEC的红白黑插在飞控的8接口上只为飞控供电!能否同时再为OSD
图传
供电??

网友A:
没必要,APM的电源模块可以为所有电调和接收机供电的。OSD需要两路电源,一路12V单接,一路5V在OSD连接线那里能出来

楼主:
感谢解答。 不是必要? 5V3A UBEC用途?

网友B:
1. 有电源模块的话 连UBEC都不需要
2. 没有电源模块的话 推荐用一个单独的5v ubec给飞控、接收机、osd、数传供电,图传需要单独用电池供电
3. 不推荐用电调的5v电源给APM供电 一般是把电调的红线挑掉不用 断开JP1
4. 如果有舵机的话,比如Y3的尾舵,电动起落架等,推荐不要使用APM或接收机直接驱动舵机,要用电调的电源线给这些舵机供电或者用单独供电UBEC给舵机供电
我有电动起落架 我的做法是APM用电源模块供电 同时APM供电给GPS和数传 接收机和APM之间只连接信号和地线 没有电源线 用电调的电源给接收机供电 同时接收机上插起落架的舵机 这样起落架舵机就是由电调直接给电 如果电调的ubec出错 飞控不受影响 会发动失控返航

网友C:
学习了!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美国鹰眼很详细..專業~~
如果整理下就更好理解....不用再玩戰地2了玩真飛~~
1)我有电动起落架,我的做法是APM用电源模块供电,同时APM供电给GPS和数传,
2)接收机和APM之间只连接信号和地线,没有电源线.
3)用电调的电源给接收机供电,同时接收机上插起落架的舵机,这样起落架舵机就是由电调直接给电,如果电调的ubec出错 ,飞控不受影响会发动失控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