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求救

楼主(2015-01-28):
请问一下,不知道有没有500L副厂配件就像500PRO可以用富丽什么的飞越。看了一下500L配件太贵了。

网友:
配件自己可以看量下,然后跟卖家对下,一般都可以,比如主轴,横轴等,可以自己量下原机配件的长,直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上上的东西少部分通用  旋翼头尾管尾波箱上的基本淘宝一搜一大把。
你又没说清楚你是炸鸡了需要换还是先 ...

买来准备着,不知道500L上那些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上基本的都不会坏,大齿盘脚架是要买的。然后就是主轴,伞齿,大桨尾桨,尾管  淘宝副厂件很多

什么牌子的呢,我怎么没有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耐克斯 富丽  维英  一大堆。搜关键词  如500 PRO 伞齿 脚架

哦多谢

网友B:
换了副厂轴,可能飞不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副厂轴,可能飞不爽哦

啊原厂也太贵了撒

网友C:
我也是500L,建议楼主对比下零件编号,很大一部分还是通用的,编号不一样的,估计就只能买500L原厂件了,不过炸鸡不多的话,还是原厂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500L,建议楼主对比下零件编号,很大一部分还是通用的,编号不一样的,估计就只能买500L原厂件了,不 ...

你的电调原厂的吗,感觉怎么样有定速没有,有必要换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调原厂的吗,感觉怎么样有定速没有,有必要换没有

我原厂电调,技术渣,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厂电调,技术渣,够了

哦有定速没有,陀螺仪我用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