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 H3-3D的尾巴快掉了...

楼主(2015-01-28):
请问各位老师:H3-3D的尾巴快掉了...该贴什么牢固又不伤机器?

楼主:
可贴了502,下次就不能换尾巴啦

网友A:
安安心心改背插

网友B:
改背插吧,我这里有一个原装的,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心心改背插

明白,谢谢千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背插吧,我这里有一个原装的,要不要?

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

QQ聊吧

网友:
估计都有这个问题,要不大疆也不会多送一套配件给你了。我两个h33d都这样。应该问题不大把。

楼主:
用什么贴呢?哪位老师知道?

网友:
掉了直接上H4

楼主:
貌似H4还是有小尾巴,再掉咋办?

网友:
其实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里是的线头是固定了的,就像插相机的头一样有个卡,在就是防灰,其实也没有必要,看看云台后面那个灯位就知道了,也没有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