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电机线上的绝缘漆怎么去除啊

楼主(2015-01-28):
电机手贱把线剪短了   忘记铜线上有绝缘漆    于是照着以前修耳机时的方法用火烧了下   没反映   无奈就用小刀刮了刮    但是大家都懂得   这怎么刮的干净呢   是吧  感觉刮的差不多了就焊上试试   发现电机线感觉焊不上锡    不过加长的那个线但是爆满剔透的(我是把加长线和电机线搅在一起焊的)    那么就通电试试吧     油门校准以后发现电机转的好慢    还一顿一顿的    一会儿就停了    而且还有温度    电调也有温度    我想是不是电机线的接触面积太小导致虚焊的原因啊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有什么好的方法去除漆包线上的漆啊
谢谢啦    拜托拜托

网友A:
直接焊,把焊锡融了 锡包线插进去,高温应该自动去除绝缘漆的。不过我没有实验过  LZ可以试试

网友B:
是用刮的,轻轻刮也很快,上锡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要刮到见到金属色,亮的那种才上焊。

网友D:
用粗细合适的砂纸包裹住导线,打磨几次,手指捻动导线换个角度,再用砂纸包裹,再打磨几次......然后把导线擦干净。

网友E:
CW-23快速漆包线脱漆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把焊锡融了 锡包线插进去,高温应该自动去除绝缘漆的。不过我没有实验过  LZ可以试试

不行啊  之前焊加长线的时候就没焊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刮的,轻轻刮也很快,上锡没有问题的。

原来兄台也是刮的啊 呵呵 可是他是三根细线拧成一股粗的 要一根一根刮又太细啦 好费的

网友F:
把线压平了刮,正反都刮刮,要不缺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兄台也是刮的啊 呵呵 可是他是三根细线拧成一股粗的 要一根一根刮又太细啦 好费的

DIY本来就很费工,常常被LP笑手工差效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刮到见到金属色,亮的那种才上焊。

这个我知道 可是刮的不干净  没刮到的地方就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粗细合适的砂纸包裹住导线,打磨几次,手指捻动导线换个角度,再用砂纸包裹,再打磨几次......然后把 ...

嗯 这也是一招  一会儿试试 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CW-23快速漆包线脱漆剂

还有此等神器?? 我搜搜看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线压平了刮,正反都刮刮,要不缺相

我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缺相啊 电机转的慢 还一顿一顿的

网友G:
在烙铁上融个锡球,把线插进去,多放一会,要挺长时间的,然后漆就掉了

网友H:
只能是把要焊接的线分开然后刮干净
如果是比较小的先簪松香
然后直接焊接就可以融掉

网友I:
打火机一烧不就搞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打火机一烧不就搞定了

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火机一烧不就搞定了

就是烧不掉啊 外面的皮都融了  漆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烙铁上融个锡球,把线插进去,多放一会,要挺长时间的,然后漆就掉了

请问兄台之前这样弄过么 我的外面的皮都开始化了 那层绝缘漆还在呢  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本来就很费工,常常被LP笑手工差效益低。。。

呵呵  我效率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是把要焊接的线分开然后刮干净
如果是比较小的先簪松香
然后直接焊接就可以融掉

我的是银燕1806  融不掉啊  我买的会不会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耐高温。。。

好像是的

网友G:
融不掉就用砂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融不掉就用砂纸吧。。

下午用过这个方法了 还不错  嘿嘿

网友K:
烙铁温度调高一点  烙铁头上带点焊锡  把线头插焊锡里  一小会就完全没有漆了  最好一根一根的 漆包线上锡

网友L:
铜与焊锡不浸润,要用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烙铁温度调高一点  烙铁头上带点焊锡  把线头插焊锡里  一小会就完全没有漆了  最好一根一根的 漆包线 ...

可能是我烙铁的温度不够吧  那为什么用打火机都烧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铜与焊锡不浸润,要用助焊剂

试过了 没效果 额

网友M:
直接上锡

网友N:
我说怎么把线接香蕉头还是没用原来有漆,打火机邵了也不行,等下刮刮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烙铁的温度不够吧  那为什么用打火机都烧不掉

火的温度  太高  绝缘漆  没有去掉   反而直接融化了还留在上面   而且电线高温氧化了  更加不容易焊接  如果非要用 火机 一定要 快速  烧一秒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上锡

怎么好多人都说直接上锡  难道是我的烙铁温度不够么  这个方法只有等下次买电机再试了  现在的电机  线已经被我剪到根部了 不敢再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说怎么把线接香蕉头还是没用原来有漆,打火机邵了也不行,等下刮刮看

我觉得还是用细砂纸效果好  用刀刮会把线刮断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K:
火的温度  太高  绝缘漆  没有去掉   反而直接融化了还留在上面   而且电线高温氧化了  更加不容易焊接   ...

好像挺有道理 我用火烧后 发现线上面有黑色的胶状物 用指甲也刮不掉 也上不了锡

网友O:
很简单,用200目的砂纸包住一拧一拉OK了,砂纸一块钱一张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用细砂纸效果好  用刀刮会把线刮断 祝你成功

好的我试试,修电机肯定要学会的技能

网友M:
引用 楼主:
怎么好多人都说直接上锡  难道是我的烙铁温度不够么  这个方法只有等下次买电机再试了  现在的电机  线已 ...

烫久一点 锡就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简单,用200目的砂纸包住一拧一拉OK了,砂纸一块钱一张

砂纸不要钱 单位有 不过只有180的  也一样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的我试试,修电机肯定要学会的技能

修电机我可不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烫久一点 锡就上了

嗯好 下次试试吧 现在电机线已经被我剪太短了
刹手兄 请问你知道怎么换天6A的制式么 我想改日本收 不知道怎么换制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好 下次试试吧 现在电机线已经被我剪太短了
刹手兄 请问你知道怎么换天6A的制式么 我想改日本收 不知 ...

没用过天地飞

网友P:
打火机烧没问题的,烧完拿手把上面的灰烬一撮就好

网友O:
引用 楼主:
砂纸不要钱 单位有 不过只有180的  也一样用啦

按我说的方法成功了么,反正我是百试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用过天地飞

哦  不过还是谢谢你  我这二手天六估计油门有问题  有个别时候电机转的很正常 很快 很顺滑 大多时候还是缺相一样 很慢  还卡顿  我猜和遥控有关了 我想尽快找到换制式的方法 看看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打火机烧没问题的,烧完拿手把上面的灰烬一撮就好

你说的和我以前修耳机是一样的  刚开始我也这样想的 可是发现不太一样 一烧就有胶状物粘在上面 弄不掉  我也无法了 是不是我的银燕1806不会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按我说的方法成功了么,反正我是百试百灵

是用的砂纸 不过那会儿没看到你的一拧一拉法  我就是这样慢慢刮的 刮完然后拧起来再刮 这样就好了  感觉不错  下次试试你的  呵呵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