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新款头一枚锁紧的螺丝断了,有什么方法能取出?

楼主(2015-01-28):
飞越新款头一枚锁紧的螺丝断了,有什么方法能取出?这个螺丝两面各一枚的,其中一枚断了卡在里面,就锁定一枚正常飞行,问题大么(当然最好有办法能取出)实在行只好换中联了

上图,求解(图上红圈的位置)

网友A:
图中画圈的位置螺丝应该是从那边拧过画圈这边吧?

网友:
要是用了螺丝胶那只能先烤一下了,然后用1mm的平口凿一个槽,然后拧过去

网友B:
电磨,削个一字缺口,但是有一个问题,会伤外表,留下深深的疤痕!!!!

网友:
有条件就电火花吧,没条件就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画圈的位置螺丝应该是从那边拧过画圈这边吧?

是的,,,没错

网友C:
电钻的活,用2M的电钻慢慢钻,然后用小的-字螺丝刀慢慢剔除!以前做机修工,师傅就是这么教的!不伤配件!

网友:
如4楼所说,中联及里面的螺丝一起磨个一字的槽出来,打了胶的话加热至冒烟然后拧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磨,削个一字缺口,但是有一个问题,会伤外表,留下深深的疤痕!!!!

电磨,具体指什么?又需要什么工具么?如一字刀,要多大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的活,用2M的电钻慢慢钻,然后用小的-字螺丝刀慢慢剔除!以前做机修工,师傅就是这么教的!不伤配件!
...

有点模糊,有更具体的解说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钻的活,用2M的电钻慢慢钻,然后用小的-字螺丝刀慢慢剔除!以前做机修工,师傅就是这么教的!不伤配件!
...

是不是2M的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2M的有点大了

我是看你图片上估计的!你感觉大就用小一号的钻头!

网友:
不行的话,建议找个机械加工的,帮忙搞出来,电火花,什么的应该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模糊,有更具体的解说么?

用比螺丝孔小一号的钻头,最好用台钻,这样不会出现手势不稳的情况,除非你是老手!
慢慢钻,钻掉1-2毫米再用平头螺丝刀慢慢剔除螺丝孔丝扣上的螺丝残渣,等完全弄干净了再钻1-2毫米!这样往复同样的步骤,直到完全弄干净!最后找螺丝丝口矫正器,慢慢来回屡几下,好了螺丝孔内的丝口完全干净!这样就行了啊!
以前我修理汽车发动机不小心弄断一根螺丝,我的师傅就是这样慢慢弄好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比螺丝孔小一号的钻头,最好用台钻,这样不会出现手势不稳的情况,除非你是老手!
慢慢钻,钻掉1-2毫 ...

很感谢哥们的解说,学习了!

网友E:
直接买一个,有搞这个的时间,挣钱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一个,有搞这个的时间,挣钱去了!!!

怎么说呢,我也比较喜欢拆拆搞搞,也不是因为那点小钱,主要也是为以后如果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能解决就自己解决了,这样玩着有意思多了(个人感觉),前面的十字盘滑丝了,最终还是自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我也比较喜欢拆拆搞搞,也不是因为那点小钱,主要也是为以后如果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能解决就 ...

这样就对了,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自己动手修好之后会有一种成就感;我之前遇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现在已经完美取出,告诉你方法:需要的设备及工具:钻床一台(或者铣床)+1.5的钻头即可完美取出

网友:
这么小的螺丝不好弄

网友F:
不知道能不能找个一样大的螺丝从照的这头顶出来。。。我以前顶出去过,但是没打多少胶。。

网友G:
锣丝如是加硬的,很难钻的。如有打磨机就打一字槽,再用一字锣丝批扭。或去火花机加工店,叫别人打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