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新版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5-01-28):
我以前有G4,现在看某宝有G7了,打算玩玩更多机型。

但是某宝目前应该分两种:一种是什么黄金战士的G7,貌似不能升G7.5        另一种是号称22合一的G7,好像可以到G7.5.

其实7.5对我没用,我万G7就够了。

大家谁了解这两种模拟器的区别?

我看第一种好像便宜点。貌似模拟器还有很多说道,什么炸鸡回放,空格重启动??我咋记得我的G4就能空格重启动呢?

求大神帮忙说说航模模拟器。

我该买哪种呢?

楼主:
自己顶,有人吗?

网友A:
我是买的22合一,应该是楼主说的黄金战士,60块钱买的,加密狗上写的黄金战士,里面是G7和凤凰5,安装之后,直接提醒可以升级到G7.5,凤凰5升级到5.0.v,升级后使用很正常,增加了一些新场景和飞机,有大疆的V1。
附图供楼主参考~那个22合一意思应该是有22种模拟器软件,应该是把G3,G4,G5,G6都算进去了,还有几种其他的软件,什么赛车的,没有安装,就安装了凤凰和G,运行了几天一切正常,除了一次G7.5需要重新输入序列号之外,其他都很正常,没有死机过。遥控器连接也很快,插上就能反应

网友:
G7.5可以空格重来,也可以按加密狗上的按钮,什么炸鸡回放没有试过,个人觉得模拟器还是玩最新版的好些,除了新飞机以外,更重要是软件有了优化,改进了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的22合一,应该是楼主说的黄金战士,60块钱买的,加密狗上写的黄金战士,里面是G7和凤凰5,安装之后 ...

非常感谢,好详细认真的回答!
你的22合一某宝有45的,我说的黄金战士是某宝有30多的。
我看评论,和感觉22合一的就是你的可以7.5.   而我说的黄金战士貌似不能7.5.

对了,你炸鸡后是按usb模块上的按钮吗?还是按电脑键盘?

我看30多那个貌似要按usb模块上的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好详细认真的回答!
你的22合一某宝有45的,我说的黄金战士是某宝有30多的。
我看评论,和感 ...

炸鸡后凤凰是设置几秒后自动重开,G7.5用按的空格,也可以用加密狗的那个按钮,G7.5机型特别多,很多功能都慢慢在摸索,个人觉得凤凰貌似好用些,不怎么吃硬件,G7.5一开,笔记本风扇呜呜转,我都是开的最高效果

网友:
凤凰5和G7,固定翼严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