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apm为什么每次飞回来后罗盘都不准了,每次飞后再飞都要重新校准,2.6内置罗盘

楼主(2015-01-28):
谁遇到过啊

网友A:
我以前2.5.2内置的也是啊!1、飞控启动后不随意移动,飞完降落断电后才拿;2、现在不用gps的情况下索性就拔了gps,就没事了!

网友B:
用外置罗盘,内置罗盘容易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置罗盘,内置罗盘容易干扰。

2.6怎么禁用内置罗盘啊,我买的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2.5.2内置的也是啊!1、飞控启动后不随意移动,飞完降落断电后才拿;2、现在不用gps的情况下索性就拔 ...

但是我的是2.6弯针,内置罗盘。都说跳线冒能禁用内置。找不到2.6跳线冒在哪啊

网友B:
2.6版本不是取消了内置罗盘了吗?怎么你这个有内置罗盘?

网友C:
2.6本来就没有内置罗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本来就没有内置罗盘啊。

好啊,壳子写的2.6实际是2.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版本不是取消了内置罗盘了吗?怎么你这个有内置罗盘?

壳子写的2.6实际是2.52

网友:
干掉内置罗盘

网友B:
2.52好像是要用刀在电路版上切断那条铜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2好像是要用刀在电路版上切断那条铜铂。

这么麻烦,别再外置用不好再把内置搞坏了

网友:
重新校准呢?

网友C:
那你断开板子上的两个节点就好了。中间就一点点铜箔连着,稍微划一下,挑掉点点就可以了。到时候要改回来只要把两个点焊一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断开板子上的两个节点就好了。中间就一点点铜箔连着,稍微划一下,挑掉点点就可以了。到时候要改回来只 ...

谢啦哈。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