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可以用这个摄像头吗?

楼主(2015-01-28):
DS一枚,没有808,没有狗,不知道伟力的这个航拍套件里面的摄像头可以用不。求指导,这个电压是多少的,是不是要安装降压板,或者摄像头直接供电3.7V 500的电池

网友A:
能用   电压估计在3-5V  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   电压估计在3-5V  个人建议

意思就是不用降压板,直接接伟力的那个3.7V的电池就OK了

网友B:
镜头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什么样的,

看上图,以前我用伟力的这个摄像头飞,效果还可以。

网友C:
只要有视屏输出就可以吧

网友D:
好像没视频输出吧???这个是录像机来的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你的的显示器是怎么安装在遥控器上的,求支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上图,以前我用伟力的这个摄像头飞,效果还可以。

有时间,发个视频

网友:
发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视屏输出就可以吧

没视频输出,我只用来录相,有700线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视频输出吧???这个是录像机来的

对,就是录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你的的显示器是怎么安装在遥控器上的,求支招

买的支架,用自攻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发个视频

发不来,直接点开看

网友F:
我有一个与之类似的摄像头组件(C4002),是5V的工作电压啊,插在接收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与之类似的摄像头组件(C4002),是5V的工作电压啊,插在接收板上的。

我这个也是插在伟力小四轴上面的组件

网友G:
那个显示屏支架怎么装在天7控上的,我也是天7控,也是你那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显示屏支架怎么装在天7控上的,我也是天7控,也是你那个支架

直接在控上面用自攻螺丝一边转两个洞就可以上螺丝了。

网友:
在控的提手上安装显示屏并非难事,到是安装了显示屏之后,控的吊带没吊在重心位置,手持极为不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支架,用自攻螺丝

自己加螺丝上去的吗??

网友H:
融侨公园这里练FPV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融侨公园这里练FPV不错

雀湿是

网友I:
楼主可以给各镜头安装的特写吗,我用了PZ-2,结果视频很虚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给各镜头安装的特写吗,我用了PZ-2,结果视频很虚幻啊,

FPV摄像头还是录相摄像头

网友I:
引用 楼主:
FPV摄像头还是录相摄像头

FPV摄像,同时打开录像,图像不清楚的是录像,回看的时候发现很模糊。
FPV的图像现在还不敢看,还是盯着jj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FPV摄像,同时打开录像,图像不清楚的是录像,回看的时候发现很模糊。
FPV的图像现在还不敢看,还是盯着 ...

我暂时没有用录相的摄像头,就一个FPV的SONY 700线,效果清楚,没有问题。,直接装在两层板之间用扎带固定的,目前也是看屏幕飞行练习中,所以没有上录相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