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能否手抛起飞

楼主(2015-01-28):
之前玩过一个玩具四轴,功能很强大,能够手抛起飞,一键翻滚。昨晚装了个QAV250+CC3D,请问能够手抛起飞吗?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呀

网友B:
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C:
我试过,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可以的
谢大侠,明天试一下。

网友D:
呵呵,做好炸鸡的准备,我只是猜想!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E:
记得明天上图

网友F:
手抛起飞前提是在平整地面解锁,让飞控完成平衡置零校准。然后再上锁之前手抛起飞。

网友G:
记得解锁

网友H:
能 手抛手接都试过

网友I:
我玩过,先把解锁水平给清掉,这样解锁时候不会重置水平状态。然后扔就行。不过我就成功一次(一共两次),第二次扔起来角度好像太大了(基本是垂直地面),然后飞机就一直向一侧倾斜,反向打杆有反应,但是角度不够改不平(只设了一个stabilized 的姿态模式,没有rate。),最后喜闻乐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