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准备就绪 准备上天~起飞2KG 山狗+ccd700线

楼主(2015-01-28):
先报设备: 小胖子 翼展1.3M  电机2820 KV1100  4S 2600MAH*2=5200mah
               电调 40A(FMS F3A PNP的电调)    桨 9寸马刀
              飞控 MFD果子AP  华科D10白色遥控器  三路视频切换器  DIY俯仰云台
               7寸显示器   600mw5.8G图传  (还有个罗美1.2的  没敢用怕干扰遥控,等上了433在上1.2G图传吧)

各位给点意见吧 飞机哪里装的不合理或者什么注意事项 虚心请教~!

网友:
这样挂狗好吗

网友A:
建议装433,我试过5.8g干扰2.4g接收机,安装上翼龙又没干扰,可能是布局问题,也可能是个案

网友:
太重了 这样起飞将近2kg了 不好飞

网友B:
空速装到机翼前缘上表面会准一点

网友C:
三路视频切换器 是红色的那种 还是黑色的  我2个红色的 一个好使  一个不好使 经常没有OSD叠加 或者图像闪烁  现在买了一个黑色的回来在试试

网友D:
你这个 是d10控吧 加433了么

网友:
这个图传配置,飞不了多远啊

网友E:
一代肥鸡。。。。飞行重量建议控制在1.6以下!我们起飞重量只有1.3     自己组装的3S5000电池   15C的  电池比较轻    小胖没必要上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装433,我试过5.8g干扰2.4g接收机,安装上翼龙又没干扰,可能是布局问题,也可能是个案

不会吧  是不是你那地方有干扰??我的没有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路视频切换器 是红色的那种 还是黑色的  我2个红色的 一个好使  一个不好使 经常没有OSD叠加 或者图像闪 ...

红色的  三路只能用两路 2和3 1怎么弄也不出图 各种办法都试了2个遥控器 切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 是d10控吧 加433了么

没加433  先试试号称2km 的白色D10 能飞出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代肥鸡。。。。飞行重量建议控制在1.6以下!我们起飞重量只有1.3     自己组装的3S5000电池   15C的  电 ...

我不加电池都1.2KG了  你怎么做到 5000mah 电池 1.3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速装到机翼前缘上表面会准一点

都是漏在外面 一个方向  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代肥鸡。。。。飞行重量建议控制在1.6以下!我们起飞重量只有1.3     自己组装的3S5000电池   15C的  电 ...

麻烦可以给个电芯的地址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的  三路只能用两路 2和3 1怎么弄也不出图 各种办法都试了2个遥控器 切他

看来这个切换器 真的有问题 我X

网友:
后面要加轮子,桨太伤了

网友:
上了2KG,动力用到了大胖的动力,降落的时候楼主可得有心理准备啊!
我自己用的2216 1250KV 3s5000ma 飞着还将就.

网友F:
第五个图是飞控还是OSD?加飞控了没有?机身中部向上的两个线是石墨?空速?为什么用两个摄像头?我的只用山狗,摄像+录像模式,433是石墨?功放?什么时候回沙河啊?问题够多了呵呵?

网友:
我的600MW好像只呢飞1000M 雪花快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漏在外面 一个方向  会有什么区别?

按你现在飞控装的位置来看,机翼和机头动的速度不太一样,况且本来就是用来控制空速预防失速的,机头失速和翼尖失速还是多少有点区别的,这么装到是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代肥鸡。。。。飞行重量建议控制在1.6以下!我们起飞重量只有1.3     自己组装的3S5000电池   15C的  电 ...

我上4s5200的勉强压住 头。求教布局,最好来点图。起飞1.7带起落架,全套设备

网友G:
同是小胖 有几点意见给楼主参考下一件:1.GPS不要放置在后面,马达震动大的话会影响GPS丢星。(本人亲侧)2.飞机用4S动力整机过重,速度必快而且降落没扎实的基本功结果.......(其实用3S 2216kv1250就能爽飞)。3.图传建议用2.4G,1.2有几率干扰5.8又飞不远。
以前几点紧供参考,祝楼主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同是小胖 有几点意见给楼主参考下一件:1.GPS不要放置在后面,马达震动大的话会影响GPS丢星。(本人亲侧)2. ...

5.8g1w,随便破1x、2xkm,需aat

网友G:
引用 网友A:
5.8g1w,随便破1x、2xkm,需aat

看来兄弟是土豪!mfd AAT 6通都要1900,2.4g图传随便加个平板都能1x以上干嘛花那冤枉钱!

网友H:
能给个切换器的连接吗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是小胖 有几点意见给楼主参考下一件:1.GPS不要放置在后面,马达震动大的话会影响GPS丢星。(本人亲侧)2. ...

谢谢 GPS我看看调调位置  GPS和电调 图传飞控 之间会有干扰么 谁和谁的距离应该相对远一些?是电调和飞控  还是飞控和图传?

2.4个图传 那是换433曾程之后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五个图是飞控还是OSD?加飞控了没有?机身中部向上的两个线是石墨?空速?为什么用两个摄像头?我的只用 ...

那个黑壳是飞控  433是遥控器增程   中间两个管是 接收机天线 据说那么放信号好 九十度没死角
  两个视频切换是为了 狗云台取景用 摄像头是固定的  以后有可能挪到 机翼上 或者往后照
回沙河大概二十五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GPS我看看调调位置  GPS和电调 图传飞控 之间会有干扰么 谁和谁的距离应该相对远一些?是电调和飞控 ...

gps 电调 飞控都要拉开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来兄弟是土豪!mfd AAT 6通都要1900,2.4g图传随便加个平板都能1x以上干嘛花那冤枉钱!

我破十,没用aat,后来才买aat,用aat是更好降落。几百m高度,小平板天线对不准飞机花屏,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破十,没用aat,后来才买aat,用aat是更好降落。几百m高度,小平板天线对不准飞机花屏,怕怕。 ...

楼主任性了,用AAT居然不是会了飞远而是为了好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给个切换器的连接吗一直没找到

淘宝:FPV三路视频切换器

网友:
起落架颜色跟机子真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FPV三路视频切换器

网友:
电机大了  翼载荷也太大了  一个翼展1.3m的小飞机干嘛弄这么重啊 降落都不好降

网友I:
楼主我想知道你控制狗俯仰角那地方的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想知道你控制狗俯仰角那地方的细节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用了根钢丝是吧!然后塑料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用了根钢丝是吧!然后塑料管!

碳棒+水笔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装433,我试过5.8g干扰2.4g接收机,安装上翼龙又没干扰,可能是布局问题,也可能是个案

个案,我试过用天九的接收机、创新科新款0.6W5.8G图传,两者天线高差仅5CM,距离5CM,原装控飞到2200米,高度960米,才失控。

网友J:
lz 天津哪里 真想和您共同研究一下  刚入手大胖子 ap飞控加aat我天津东丽的

网友:
我的不加图传不加狗,不加飞控 ,没有起落架1800g

网友:
起落架多余

网友K:
朋友尾桨拖地了,可以考虑换小桨或抬升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天津哪里 真想和您共同研究一下  刚入手大胖子 ap飞控加aat我天津东丽的

塘沽的

楼主:
我不喜欢扔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朋友尾桨拖地了,可以考虑换小桨或抬升屁股

打算在加一个转向尾轮 Y线到副翼通道    因为V尾巴 方向升降都被混空了

网友:
我也在装一架,V尾混控的4组数值都应该设多少合适呢?我用的是富斯9通的控,控已经有该功能了所以不想再加什么V尾混控器,望赐教,并祝爽飞!

网友:
已经解决V尾混控赋值问题

网友(2015-02-27):
感觉上有点重吧,试飞回来什么情况?

网友:
小胖子的确是一款难得的好飞机,就觉得特别好操控,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爬高能力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