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神炸机 简直是炸DAN啊 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5-01-28):
    用的433增程,四轴上电解锁后,此时未动油门,四个电机就轻微转动,而且各电机转速不一样,(地面站绝对关闭了怠速)关键时刻上锁,电机不转了,然后又解锁,还是老样子电机又忽然转了起来,依旧转速不同且转的很慢,和上面情形如出一辙。(之前在家里测试就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好在上的3S锂电测试,风险不大,当时还把起始油门负百分之百设置成了负百分之一百零三,虽然试着打方向舵解锁,油门数值并没有一丝提高,但还是保险起见)鼓起胆子轻轻推了一下油门,油门绝对没有超过20%,四个电机突然疯狂加速,然后在离地不足20厘米的情况下来了一个360度大翻转!左担心右担心还是奈何出了这样的岔子,麻蛋,这还怎么让人敢飞啊!APM升级了最新固件连飞行记录都看不了,原本还可以看看录像找原因,打开电脑连接SI4000发现这个视频是一段一段的,正好炸鸡的那几秒没有录下来...各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求大神简答疑惑!
   对了,还有后续要补充,显示器里MINI OSD只停留在当前版本画面进不去,断电反复试了几次又恢复正常了。接着卸桨测试,apm解锁恢复正常,只是在上锁的时候偶尔电机会瞬间加速一下,过程很短不足0.5秒,真是郁闷死人了,损失倒是不大,就一个1555桨,一条机臂断了,三根脚架折了,问题是修复起来真的很费劲啊,机臂和脚架全靠环氧树脂粘起来的。

网友:
433对接收机图传数传都有干扰,要尽可能远离

网友:
电机不同步,这个是没电调校准所致,校准便不会了,关闭台速电机解锁不可能转动的,看看参数有没有正确储存,突发加速也是电调没校准所致,看来还得潜水去

433增程,想飞去白宫不成?

网友:
433干扰问题?因为频率越低功率会用得越大,电调信号从cpu出来就是被干扰的了。。

网友:
还是个干扰啊

网友:
上apm日志文件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点线索。
新版好像无法从终端下载了,需要在飞行数据-数据闪存日志,是在这个地方下载。

网友:
多轴尽量别用433,满世界的433左右的无线电信号!很容易收到干扰,特别是遥控信号弱或者没信号的时候,很多时候遥控没动,舵机抖动

网友:
apm太淘气

网友:
apm 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不懂教能不淘气吗?自古有云..严父出孝子

网友:
1. 刷了新固件之后 有没有清除所有参数
2. 遥控器行程校准有没有做
3. 油门行程校准有没有做
4. 模式是否正确
5. 用数传看看遥控通道数值是否正确 是否受到干扰

网友A:
呵呵,这个情况我遇见过的,有几个几年前的18A电调,闲置感觉可惜了,于是装上,
出现的现象和楼主的一样,20cm左右翻转,调整APM参数无效,感觉以前的电调
现在没法用的

网友:
调不好什么飞控都是炸DAN 航模不是玩具 楼主明明知道飞控有问题还要强行推油测试 不摔才怪

网友:
给个日志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情况我遇见过的,有几个几年前的18A电调,闲置感觉可惜了,于是装上,
出现的现象和楼主的一样 ...

乐天40A

网友:
用433好像就是这样,特别容易跳舵,devo10 加 arkbird 433 干扰特别厉害

网友:
感觉翻机子是你模式不对,选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