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上mission planner,无法下载固件。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1-28):
快来人啊

网友A:
我的还要郁闷,四轴固件都可以下载,但Y6怎么都刷不了3.2的,3.15的可以,然后再刷3.2的还是不行,再刷3.15的还是可以,就是3.2的Y6刷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要郁闷,四轴固件都可以下载,但Y6怎么都刷不了3.2的,3.15的可以,然后再刷3.2的还是不行,再刷3.15 ...

我的是一个都不行,问了卖家说缺少mega2560驱动。但装了后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一个都不行,问了卖家说缺少mega2560驱动。但装了后还是不能用

能链接上电脑吗

网友B:
類似你的COM口沒選對是嗎?

网友C:
右上角手动选择到串口号码,不要用AUTO

网友D:
刷不上3.2的四轴可以先刷小车,串口手动选择,刷完小车再刷回四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你的COM口沒選對是嗎?

就是这个,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上角手动选择到串口号码,不要用AUTO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不上3.2的四轴可以先刷小车,串口手动选择,刷完小车再刷回四轴就好了、

感谢回复

网友:
前辈 我和你一样 但是 我 的 那个栏里没有 com 选项 只有auto  啥的 怎么办?

网友:
你是没装驱动,直接解压了。。重新网上下一个吧,我就是跟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