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1-28):
原来买的d10控加接收出了,换dx8控…那么问题来了,dx8用哪种接收机呢?我飞x3…不玩航拍和车船!知道的大神请推荐接收机,谢谢各位!

楼主:
沙发…说服坐等…

网友A:
建议 DSMX 卫星,有山寨有原厂,任意 DSM2/DSMX接收机都可用,所有地平线小机都可用

我也是 DX8 ,就图它协议通用,接收机可便宜可贵,小机都可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DSMX 卫星,有山寨有原厂,任意 DSM2/DSMX接收机都可用,所有地平线小机都可用

我也是 DX8 ,就 ...

6110接收机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10接收机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过建议还是 dsmx卫星,你飞X3的话,接卫星会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不过建议还是 dsmx卫星,你飞X3的话,接卫星会更方便。

请推荐同一款接收机,我用MB陀螺仪!控dx8!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同一款接收机,我用MB陀螺仪!控dx8!谢谢!

某宝搜 dsmx 卫星就行了, 貌似要加个连接线,咨询一下老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