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G4模拟器安装遇到大问问了

楼主(2015-01-28):
昨晚为的安装G4
模拟器
,把系统都格式化了,但发现是不管我格式化多少次,装好系统马上进去游戏控制器里面 始终都打开不开,鼠标闪一下就没有动静了,再双击还是闪一下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郁闷 系统重装4次还是一样,郁闷死了。年低想玩玩模拟器都没有办法。o(︶︿︶)o 唉为什么呢??

楼主:
XP系统重做多次都没有办法,将控制面板里面的游戏控制器打开,现象都是双击光标变成忙号后又变成剑号了,无语啊。之前是好好了,是第一次安装EMU3.1时被360杀毒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A:
电脑要做一次格式化,重装系统没有用的。G系有些安装数据写得很深!

网友B:
我是好多年前装的,具体忘了。就记得:要关掉360杀毒。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改PPM确定!然后按照它的安装步骤安装。不要改路径,尤其不能改中文名字的文件。。。。

楼主:
搞定的朋友们,发现一个现象,不要将PIC单片机的烧写器,USB的摄像头, 或手机,跟加密狗一起插,否则,加密狗被XP排挤了,进入游戏控制器就打不开,因为游戏控制器被那些东西给占用了, 我自己有写单片机,平常都是将PIC烧写器挂在上面,所以搞死都没有想到。 o(︶︿︶)o 唉 经验教训。

网友C:
今天把win7升成了8.1,重新装了g7,可以正常用,但升到7.5就出现缺一个dll,卸载又装了一遍,又可以升级到7.5,一切正常了,不清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