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V2 3/6轴如何切换?控是FUTABA14SG

楼主(2015-01-28):
HCP80V2 3/6轴如何切换?控是FUTABA14SG,折腾了一个上午,就是没搞明白...

网友A:
通过高频头,然后遥控器第5通切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高频头,然后遥控器第5通切换设置

大哥我比较蠢,你说得我一头雾水...通过高频头还能设置遥控器?
能否来几张图片?谢谢...
售后说给第五通道设置个开关,但我进入LNK-FUNCTION给第五通道(GYRO)设置个开关,毛作用都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比较蠢,你说得我一头雾水...通过高频头还能设置遥控器?
能否来几张图片?谢谢...

不是通过高频头来设置遥控器。是3/6切换是由遥控器的第5通道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过高频头来设置遥控器。是3/6切换是由遥控器的第5通道控制的

像这样设置个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样设置个开关?

你看一下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7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740

这个帖子我看了,重点是如何设置开关没有细说...而且后面他调整感度,是咋回事来着?大哥你用14SG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