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可以作为 “悟”机的显示屏用吗? APP装不上啊?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28):
苹果的ipad mini  可以作为 “悟”机的显示屏用吗? 我怎么装APP也装不上啊?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A:
搜索DJI VISION的时候 在选项里可以选择仅iphone  如果是仅ipad里面是看不到vis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DJI VISION的时候 在选项里可以选择仅iphone  如果是仅ipad里面是看不到vision的

请问是用ipad搜索DJI VISION? 麻烦高人能讲的更明白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用ipad搜索DJI VISION? 麻烦高人能讲的更明白些吗?

楼主你就不会去看看官网资料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用ipad搜索DJI VISION? 麻烦高人能讲的更明白些吗?

用ipad搜索DJI VISION。在app商店里,pad设备或默认只搜索适配pad设备的app程序,所以pad上搜索的时候要在选项里选择仅iphone 你就可以下载vision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用ipad搜索DJI VISION? 麻烦高人能讲的更明白些吗?

没看清标题,不好意思。如果是悟的话,就不是DJI vision   悟有专门的app程序 好像是DJI Pilot

网友:
回帖赚分卖东西 帮顶!!!!

楼主:
我说的是悟这款机,都别搞错了!。。。